[家电] 燃气热水器只出几秒热水,拆开看看!

楼主(2020-01-08):
这个水龙头的图标就是热水出水指示,打开阀门这个图标亮几秒钟就灭了,热水也是出一点就变凉了

热水器是清洁取暖工程安装的,好几伙人各司其职,安暖气片的,安炉子的,安燃气管道的,谁也不懂。调试的人只负责把暖气片弄热了,并且表示这炉子没法澡用
明明有热水出水口的!

拆开看看

最里面那个写着2018 10的应该是热交换器,用烧好的热水把凉水烫热

三通选择开关,选择烧好的水去暖气片还是去热交换器

检查了线路无异常,不明原因,请坛友给研究下!

网友A:
水压不够吧,龙头混水用的吧?我是直接设置合适温度,全用热水,这样水压大一点。年头多,水垢也多,影响水流

网友:
你这个交换器也太小了,热水要多高温度才能把凉水烫热?家用暖气的热交换器,差不多有你这整个热水器的一半大了,才勉强能持续出温水。刚数了一下,你这个交换器才六层,人家的起码六、七十层,多的要一百多层。

网友:
以前家里的燃气取暖炉坏掉了,也是一样,指出几秒热水,后来想应该是系统保护原因,就逐级排查,发现是“消耗品”-(燃气)探头被烧光了。时间太久远记不得是什么型号,记得是一直会被炉子烧的探头,烧光了,就认为燃气没燃烧,系统自动关火。

网友:
有个卫浴进水开关没有打开,试试

网友:
要么管路要么电路,水压,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
连个脸面都不让看看,也没有标牌?

网友B:
卫浴进水,热水出水,异常熄火肯定会有报错提示,不报错,看水流大小,检查进水水流传感器,十有八九

网友:
水压没问题的话。
检查一下进出水传感器。
类似一个三通的转接头,有电源线接入

网友:
点火针旁边有个火焰温度探针,看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我看成几秒就出热水,还说啥热水器这么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浴进水,热水出水,异常熄火肯定会有报错提示,不报错,看水流大小,检查进水水流传感器,十有八九 ...

取暖正常,暖气片也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压不够吧,龙头混水用的吧?我是直接设置合适温度,全用热水,这样水压大一点。年头多,水垢也多,影响水 ...

我把花洒和软管都拆掉就行了,热水哗哗的喷,看来得换套花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浴进水,热水出水,异常熄火肯定会有报错提示,不报错,看水流大小,检查进水水流传感器,十有八九 ...

机器没毛病,还真是水流小的原因,把花洒和管子拆掉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像我们农村的燃气取暖炉 只能供暖气片取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