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TP-LINK TL-R406 SOHO宽带路由器 Ver:3.1

楼主(2020-01-08):
还不带无线,下面易碎贴还写的12年1月,时间够长的了,RTL8196C加ESMT M12L16161A-ANH1P04G4

网友A:
哈哈,我也有一只还在那放着,准备硬改刷机后当交换机用

网友:
以前公司用的就是这个,不知道硬件版本。带十多个电脑隔几天就要重启一次。这货当时估计也不便宜。
想看下这个固件怎么样,都什么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有一只还在那放着,准备硬改刷机后当交换机用

怎么改?求简介。换内存、闪存和固件吗?
我一般关掉DHCP用LAN的四个口子做交换机。想把WAN口也用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求简介。换内存、闪存和固件吗?
我一般关掉DHCP用LAN的四个口子做交换机。想把WAN口也用上。 ...

改内存闪存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内存闪存就行了

我自己会该闪存和内存。不刷固件吗?不刷固件干嘛改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会该闪存和内存。不刷固件吗?不刷固件干嘛改闪存?

刷啊。改磊科285p就行了

网友(2020-11-05):
这货京东竟然还有销售,秒杀价54.9.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