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修板而抄板

楼主(2020-01-08):
坛友处购得的4块大功率LED电源板,都是坏的,估计这里也会有人购买,把简易的电路图共享出来方便维修。

要维修翻来覆去查电路太麻烦,所以就拍了张照用Sprint-Layout简单画了一下电路,这样维修就方便多了。

收到的板有两种,高压部分大同小异,低压部分只是有无12V风扇电源和输出电压电流不同,型号分别是sc-12v/10a
和sc-80w-120w。

故障大致分2种,两片炸保险的保险炸、全桥击穿、功率MOS、开关芯片IC2-OB2203CP和电流检测电阻烧;两片保险好的低压肖特基二极管击穿烧开关芯片IC2-OB2203CP。总共四片板的开关芯片全军覆没,FPC部分完好。
题外话:低压部分运放一路调电压,一路调恒流电流,sc-80w-120w默认3.4A空载电压33V,做过连续可调1A-4A电流的负载短时间测试,手头没有OB2203芯片了没做更多的测试。有独立的12V绕组和低压4线并绕的绕组,估计改成稳压恒流可调电源会很方便,有空试试。
最后奉上电路图,其实跟PFC芯片L6562A和开关电源芯片OB2203CP的推荐电路差不多,唯一差别是PFC芯片的电源是由主变压器一个绕组提供。

网友:
楼主又做了一件好事,点赞!!!

网友A:
变压器这一面是拆掉元件抄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这一面是拆掉元件抄板吗?

绿色那边没几条线路,基本能看见,个别万用表量量就可以了,再说也只是为了修,走线正确就好。只拆下主变压器看看低压绕组线径

网友B:
这东西还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有卖的吗

没有了哦

网友:
牛掰了,围观细心的高手

网友:
没有看到PCB对应的电路图啊。
如果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及典型应用不需要抄板就能查到。这个抄板没有意义。

网友(2020-03-11):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

不过既然是抄板,应该整理出原理图贴出,那就是优秀作品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