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UltraFire W-878手电更换灯珠

楼主(2020-01-08):
UltraFire W-878手电更换灯珠

UltraFire W-878手电一支,不亮了。

全部拆开,看看手电结构和部件。

该手电设计使用26650锂电池,备有一个转接筒可以使用18650电池。检查开关正常。

压圈、恒流驱动板和灯板。检测驱动板未见异常。

驱动板原件面,8只0805 1R0电阻并联作为电流检测之用。

驱动芯片,PDA00447.1S,没找到应用手册,具体参数不详。

灯板灯珠面,标识为CREE XML-U3。灯板为20mm直径铝基板。

灯珠特写。

灯珠特写,从这个角度隐约可见两条金线的一条已经断了。这应该就是手电不亮的原因了。
灯板接在一台可设定恒流值(设定在1A)的可调电源上,逐渐提高电压,电压升到最高(35V)了没见灯珠亮起,肯定是坏了。

买来的带灯珠灯板,那个标着“10W 白”的灯板是这个手电用的。

新的20mm直径铝基板灯珠。通过购买灯板,了解到这个领域水也相当深。
什么纯进口的,纯国产的,原装的,仿制的。外形看起来差不多性能各异,一会半会搞不清楚。

新灯板焊接到驱动板上,按原样再装回去,装电池,点亮。这个手电亮度比我手中的其它手电都高。
驱动共有五种模式,每按一次以“强-中-弱-爆闪-SOS”循环。因为是硬开关,当然可以在某状态直接彻底关断。
无论在哪个状态彻底关断,超过几秒后再打开回到“强”状态。

红色外皮的是18650电池,配上塑制适配器可以装到手电中使用。
黑色热缩管包裹的那只是一只松下CGR26650A动力电池,是从一个工具电池组中拆出的,性能相当强劲。

电池组中共有4节这样的电池。

电池组合得非常结实,拆解时小心又小心 但还是将电池护套都弄破了。

没有26650的专用电池护套,所以用了普通的热缩管(标称直径25mm),比专用护套厚得多。

三只用于一台百得汽车吸尘器的锂电改造,剩下的这只终于有用的地方了,电池上的焊片仍然保留,处理一下并不碍事。
用热缩管做护套的电池那个吸尘器里能放进去,这个手电也刚刚好可以放入。

网友:
手电没有灯珠贵系列

网友A:
驱动板是非横流的,电阻调光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是非横流的,电阻调光

哦。谢谢。
您有这个驱动的资料吗,能不能给一份?
谢谢。

网友:
我觉得顺便把驱动板也换了,一般用带记忆的7135x3五档,最好有三档亮度定制去掉闪光。

网友:
用动力电池给这手电用杀鸡用宰牛刀太浪费了

网友B:
看起来是空心仓?那就没必要换好的驱动了,换了烧灯珠。不过既然是空心仓,原设计应该不会给太大电流,可灯珠还是烧掉了,而且是断金线,像是机械损伤,如果是点亮的时候烧断,断点会产生电弧,在果冻里产生明显的一个烧蚀气泡。
驱动上的电阻不是检流的,就是用电阻来限流,这种驱动很简陋,芯片只负责输出pwm信号,其实就是个单片机,那个三极管样子的贴片应该是个mos,负责过大电流,电阻限流,完事。

网友:
0.125欧的采样电阻,电流得有几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空心仓?那就没必要换好的驱动了,换了烧灯珠。不过既然是空心仓,原设计应该不会给太大电流,可灯 ...

所言极是。
仿制了同型号灯珠,不达标。
再给它量身定做一个不达标的驱动。
这样就都达标了。
我理解的水深正在于此。

网友:
做工看着蛮好的,还带驱动的,看起来很高级的。

网友:
水深的不行  纯进口的应该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