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D1722A稳压稳流直流电源

楼主(2020-01-08):
全新库存原包装 XD1722A稳压稳流直流电源,, 10台 180元一台淘宝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bo&id=611526059643

XD1700,XD1700A系列稳压稳流直流电源是一种输出电压不间断连续可调,稳压与稳流自动转换的高精度直流电压源。电路输出电压能从0V起调,在额定范围(见附表)内任意选择,而且限流保护点可以任意选择。
在稳流状态时,电流能在额定范围(见附表)内连续可调。输出方式有正、负和浮地输出双路电源,可串联、并联3 及电压跟踪。
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220V±10%,50Hz±2Hz
输出电压:0 – 30V
输出电流:0 –3A功能:单路
显示:双电表
电源效应:CV: 2×10-4 +1mV
           CC: 5×10-3 +1mV
负载效应:CV:≤0.01%+7mVrms (I额≤3A)
           CV:≤0.01%+27mVrms (I额>3A) XD1712A XD1713A
           CC:<5×10-3 +10mV XD1715A 1712A-60
纹波与噪音:CV:≤1mVrms (I额<3A)
              CV:≤3mVrms (I额>3A)
              CC:<5mArms (I额≤3A)
              CC:<10mArms (I额>3A)
电压电流指示精度:电表显示:±2.5%(满度)
                数字显示: ±1%+1字
电流限制保护:0—额定值,短路保护。

网友:
还以为10台180元。

网友A:
双路并联是不是可以输出30V6A啊,或者串联60V3A,这样的话就有点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路并联是不是可以输出30V6A啊,或者串联60V3A,这样的话就有点意思了

应该是这样吧   见图

网友:
D1700,XD1700A系列稳压稳流直流电源是一种输出电压不间断连续可调,稳压与稳流自动转换的高精度直流电压源。电路输出电压能从0V起调,在额定范围(见附表)内任意选择,而且限流保护点可以任意选择。
在稳流状态时,电流能在额定范围(见附表)内连续可调。输出方式有正、负和浮地输出双路电源,可串联、并联3 及电压跟踪。
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