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好用的扳手真不好找,大部分容易变形

楼主(2020-01-09):
    就是那种呆扳手,使用很频繁的那种,淘宝买了好几款,都用不了多久就容易变形,滑口

网友A:
干嘛不买世达的扳手?人家终生保用。

网友:
便宜的扳手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买世达的扳手?人家终生保用。

世达的也不耐用,用坏好几套了。保修超级麻烦,你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东西一般不坏吧,加长了吧?
反正我觉得这东西正常用一般不会坏,拿到工厂天天用也不会坏,
除非把杆加长。或者不正常用手。

网友:
好奇拧什么

网友:
试试WIHA的钳式扳手,也不贵,1百多,相当于一整套45mm以下的棘轮扳手了,硬度较普通扳手高得多,还带钳子功能

网友B:
能用梅花酒尽量不用开口的,超过它的承受能力了什么扳手都受不住

网友:
汽修厂都不会坏这么快吧。

网友:
估计是扳手使用了水管套住,超力矩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梅花酒尽量不用开口的,超过它的承受能力了什么扳手都受不住

能用套筒就尽量不用扳手,超过它的承受能力了什么扳手都受不住

网友:
要受力的扳手,最少是梅花的,我以前厂里上拧换热器法兰螺丝,都是M24以上的大螺丝,加力的水管有3米长了,4个人的重量在上面压着拧的,也没见扳手不耐用啊,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小地方根本没有风炮,一个直径2米换热器,法兰上的孔,一圈基本上就是螺丝挨着螺丝,扳手刚好能放上去,买的扳手都是只有一个头,另一头就是拿来套钢管的,水压试压的一天到晚基本上都是在拧螺丝,扳手寿命没问题

网友:
要么杂牌扳手质量不好,要么就是超扭矩使用,否则,不会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高扭矩用梅花扳手和加力杆,或者梅花套筒加冲击扳手。

网友:
买质量好一点的,别图便宜。

网友:
开口扳手本来就不是大扭矩使用的  起码也得梅花或者套筒

网友:
还没试过那么大的力,用坏过修枝剪,没用坏过扳手老虎钳这种工具。

网友:
实耐宝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20-02-09):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买世达的扳手?人家终生保用。

噱头而已

网友:
没见过扳手用坏的,一般修车店都没见过坏的,棘轮扳手倒是经常坏,但是去售后换都不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