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9V(6F22)锂电池给万用表供电

楼主(2020-01-09):
忘记关万用表了,结果一节9V电池就这么废了,伤心

忽然想到自己还有几节小方块锂电,干脆自己做一个可充电的9V电池
说干就干
拆电池,这个电池是金属外壳的,相当不错

拆开底部,可以看到电池内芯了

抽出内芯,6节碳性小电池串联,每节1.5V,6节正好9V

找两个一样的锂电池,都带保护板

电量是470mAh,还不错

电池需要先均衡一下,方法是可调电源充电到电压一致

准备焊接,先把两个电池串联

焊好正负极,注意9V电池小口是正极,大的是负极,千万别搞错了,否则就悲剧了

耐高温胶带做好绝缘

电池也用耐高温胶带绑在一起,这样结实

开始组装,电芯塞进壳子,后面有少许空间,剪一块泡沫板垫上,既可以填充防止电池晃动,也作为保护防止盖后盖的时候把电池扎穿了

盖好后盖,也是金属的

后盖有些扎手,拆电池的时候弄的,用起来不爽,打磨了一下,再套个热缩管

套好热缩管的样子,单层热缩管有点薄,字体可以透出来

先测试一下看看,万用表正常工作,和使用另一节新的9V电池测量可调电源,一字不差

对比一下

感觉字体透出来还是不好看,又套了一层热缩管,这下好多了

谢谢观看,希望给大家提供个思路,毕竟9V电池又贵容量又差,用起来相当不爽

充电也简单,直接可调电源充就可以了,两个电芯都自带保护,也不用很担心不均衡的问题,反正买的时候便宜,才两块钱一节,用几次就省一个9V电池的钱了

谢谢观看!

网友A:
既然是每块电池自己带保护板,串联后怎么充电?直接9V冲?两节锂电串联最高8.4V ,你的怎么9.7V?

网友B:
感觉这样不对吧,应该买个2串7.4的保护板把原来的保护板替换掉才行。

网友:
动手才能出成果,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C:
我做了一个,双锂电,微型双刀开关切换串联并联,并联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每块电池自己带保护板,串联后怎么充电?直接9V冲?两节锂电串联最高8.4V ,你的怎么9.7V? ...

仔细看,测量的是另一节9V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不对吧,应该买个2串7.4的保护板把原来的保护板替换掉才行。

手头没那么小的7.4V保护板,就这样粗略用用吧

网友D:
保护板不可以串联充电使用的

网友:
难道万用表不是自动关机的?难道我的UT71E坏了吗?,每次开机10min后都自动休眠,要按一下才能活过来

网友:
突然很欣慰自己的胜利万用表有自动关机功能,无论你是否正在使用,到时间就关机,导致检查电路故障时,只顾看电路听声音,都没注意什么时候万用表都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不可以串联充电使用的

使用时限制电压,使每节电池充到4V就可以了,不会激活保护,另外万用表实测需要6V电压才能启动,算来每节电池放电到3V就截止了,不会激活过放保护(2.7V)
如果真是这样用都能激活保护,说明电池一致性太差,也就需要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个,双锂电,微型双刀开关切换串联并联,并联时充电。

你这个是正道,不会有充放电时一节保护板截止导致的各种问题,就是复杂些

网友E:
引三根线头出来,用锂电池充电器充电…………

网友F:
第一张图是让猫咪舔电池吗?

网友:
第一次看到9v电池里面啥样,另外猫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是让猫咪舔电池吗?

9V电池舔舔还是蛮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三根线头出来,用锂电池充电器充电…………

这个办法也不错

网友:
我是用一块102535+升压板(带MicroUSB充电口)做的,电池外壳用塑料胶套,正负极是拆旧9V电池的

网友:
我前些日子也做了个锂电代换原层叠电池,充电是用安鑫家买的两节平衡充板,因不会调整充电电流,就原样凑合着用。
红正黑负,白线接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