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第二版的腾达AC9(博通主控)

楼主(2020-01-09):
手痒光想着拆点啥…

天冷,拆的时候卡扣掉了:

主板背面:
翻过来,密密麻麻的

这个是交换机芯片

BCM53125;话说这种组合型的算得上千兆路由器吗?为什么7621就不需要外接个交换机芯片?另外7620百兆端口的,加一个千兆交换机芯片就能变成千兆路由器了(水星蓝色路由器),两个芯片是怎么连接的?

5G芯片,及其功放:

BCM43217:

128M的内存和16M的储存器,旁边还有串口脚:

主控上面的散热片拿不下来,一瞅原来是给焊上的:

装好,继续用:

买的时候一百来块,这做工要是TPL.产的,估计三百都算扶贫了。

网友:
最后一句话在理,办公室用的是这款,信号一般般,可能天线短,但是实在稳定

网友:
有个缩水的电信版本,博通的,但少了USB口,吃灰去了

网友:
这个应该还可以吧,电信版的也有带usb没缩水的

网友A:
前两年腾达搞过这个AC9 0元购,我撸了5台全部下车,

总体来说信号不强,但是只有一格半格信号也能稳定刷视频、
而K2P官方固件不行,看着信号有两三格但网速只有几十K,换什么固件都不好使,还经常抽风

但是博通的WIFI稳定性吊打MTK,5G信号稳定性和可用信号强度简直就是把MTK按在地上摩擦、

那种稳定性不是一般的稳定,它真的是那种你用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想用MTK的稳定

网友:
早期的腾达ac6 也相当不错 不足百元

网友:
2.4G和5G共用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腾达搞过这个AC9 0元购,我撸了5台全部下车,

总体来说信号不强,但是只有一格半格信号也能稳定刷视 ...

是的,但是博通没什么可刷的固件,pandorabox的作者说绝不会去写博通的固件。

网友(2020-03-10):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腾达搞过这个AC9 0元购,我撸了5台全部下车,

总体来说信号不强,但是只有一格半格信号也能稳定刷视 ...

说的好神,我也是在k2p跟小米R3G之间徘徊。最后看了ac9才知道博通还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腾达搞过这个AC9 0元购,我撸了5台全部下车,

总体来说信号不强,但是只有一格半格信号也能稳定刷视 ...

老是欺负MTK干嘛,高通芯片的K2T还没出声呢------
还吊打呢,火炉罢了,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上面不放锅就是便宜了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是欺负MTK干嘛,高通芯片的K2T还没出声呢------
还吊打呢,火炉罢了,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上面 ...

R6400常年70度,高温就算了,都过保一年多没烧坏,还比低温的MTK还稳定得多,拆了看是BCM4709C0,双核A9 1GHz,高贵的阿苏斯高端路由哪个不是博通?一个低温MTK还能用出优越感了么

网友:
K3C英飞凌夏天日常80+温度我骄傲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6400常年70度,高温就算了,都过保一年多没烧坏,还比低温的MTK还稳定得多,拆了看是BCM4709C0,双核A9  ...

稳个鬼,别说JB的R6400,R8000,AC66UB1我都用过,还有K3,丢5G是常态!
看koolshare论坛,满满投诉BCM的;
还有梅林高贵个啥呢……bug一堆。
大佬们都投奔openwrt去了!你还在YY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个鬼,别说JB的R6400,R8000,AC66UB1我都用过,还有K3,丢5G是常态!
看koolshare论坛,满满投诉BCM的 ...

是是是,MTK牛逼,7621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400常年70度,高温就算了,都过保一年多没烧坏,还比低温的MTK还稳定得多,拆了看是BCM4709C0,双核A9  ...

我的阿苏斯AC68U吃灰中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腾达搞过这个AC9 0元购,我撸了5台全部下车,

总体来说信号不强,但是只有一格半格信号也能稳定刷视 ...

虽然有点武断,但是我一个纯外行多年用下来感觉,网络,确实是博通的稳妥,适合不折腾的

网友:
BCM43217那一块是2.4g的,不是5.8g,5.8g WIFI的PA、LNA都会放到1颗EFM芯片内,2.4g部分才会使用单独的PA、LN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腾达搞过这个AC9 0元购,我撸了5台全部下车,

总体来说信号不强,但是只有一格半格信号也能稳定刷视 ...

博通确实稳定,温度不影响稳定就可以

网友(2020-11-26):
我的ac9螃蟹版本,正常使用中突然就是死机重启,重置了之后故障依旧。拆开通电用手摸cpu特别烫,放上去坚持不了两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个鬼,别说JB的R6400,R8000,AC66UB1我都用过,还有K3,丢5G是常态!
看koolshare论坛,满满投诉BCM的 ...

不要拿二手洋垃圾说话,体验一下国行全新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