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想做个启动盘但是找不到此款U盘量产工具,请问谁有

楼主(2020-01-09):
想做个启动盘但是找不到此款U盘量产工具,请问谁有

////////////////////////////////////////////////////////////////////////////////////////////////////////////////////////////////////////////////
 设备描述: [G:][H:]USB Mass Storage Device(Generic/hp Autorun Disk/hp USB Flash)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序列号: 46BE38EB

设备供应商: hp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设备修订版: 0105

产品制造商: Generic/hp
 产品型号: Autorun Disk/hp USB Flash
产品修订版: 8.00/8.01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 [EC05] - F/W FF00
闪存识别码: ADDE14A7424A - Hynix(海力士) H27UCG8T2ETR-BCC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H27UCG8T2EYR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H27UCG8T2ETR-BCC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ADDE14A7424A --------
-------- --------
-------- --------

网友A:
首先,安国的量产工具挺好找的。
其次,做启动盘,不一定非要重新量产。现在很多的PE工具盘,都可以直接拿U盘做(个人推荐杏雨梨云的PE盘)。
win7以后的系统,都支持usb-zip或usb-hdd启动,直接用工具烧进U盘就行。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Alcor/

楼主:
已解决
疯狂下载后一个个测试发现只有这个可以用,其他的也有个别检测到对应U盘但是不停报错,反复测试总算找出一个可以用的
安国AU6989SN-GT-AU6989SNL主控量产工具 V16.02.19免费版.zip
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39596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安国的量产工具挺好找的。
其次,做启动盘,不一定非要重新量产。现在很多的PE工具盘,都可以直接拿U ...

谢了兄弟,帮朋友做的针对老机器的装win98 XP NTwin7的,盘子是他的高了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兄弟,帮朋友做的针对老机器的装win98 XP NTwin7的,盘子是他的高了好几天了 ...

好了就行,现在还在玩win98的,一定是计算机方面的大佬了。

网友:
现在还玩量产么,我用FbinstTool好多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疯狂下载后一个个测试发现只有这个可以用,其他的也有个别检测到对应U盘但是不停报错,反复测试总算 ...

这个版本,我这几天都在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我这几天都在用,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