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空调电容为什么那么大

楼主(2020-01-09):
家里的空调启动困难,找人修,换了个电容,好了。
修理费160元。
这个是换下的,标称3.5微法,测了一下有7.8微法。

是容量过大不容易启动吗?好像说不过去,估计是接触不良,反正我也没本事爬出去,只能这样了。

和开关电源用的相比,为什么这类启动电容的体积都这么大?是绝缘层的材料厚还是因为别的?

网友:
写着像35微法

网友:
35uf这么大字看不明白?

网友:
标称是35微法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定频压缩机的启动电容,CBB薄膜电容,可能是里边的薄膜有些击穿了

网友:
3.5uF只能启动个吊扇。

所以途中的肯定是35uF的,虽然我看到没有.

这电容一般是金属化聚丙烯之类的,耐压又高,所以大点没关系;另外的原因就是行业标准,因为启动电容有各种不同容量,标准化的东西,一样的体积便于安装;所以35到150uF都一样大壳子也正常,就是芯粗细不同;再来厂家也懒得换壳子,标准化生产,换壳子就得多一台设备,不划算,体积大用户又喜欢,何乐而不为?

网友A:
电容大了,你花160元才觉得值啊

网友:
服了,你这帮帮团怎么混的~

网友:
图中是两类型电容,一个是无极电容能运行交流状态、一个是电解电容只能运行在直流下(交流成份不高)否则发热严重而损坏。你空调是运行电容。

网友:
那个电容是35微法好吗,不带小数点的

网友:
开关里面的是电解电容,体积小容量大,但是只能用于直流电路中。电机起动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因为它是交流电路,只能用普通薄膜介质的电容,体积就大多了。

网友:
35uF 的,,            剩下7.8明显是容量下降太多

网友:
CBB65耐高温,防爆,大电流,所以体积比较大。

网友:
压机电容宁波产的11元包邮,空调用15年左右压机不启动先考虑电容容量降低了!

网友:
吊扇都用2.5UF的,空调不可能用3.5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大了,你花160元才觉得值啊

我有次收了别人一百,刚好够一张。是不是我比较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次收了别人一百,刚好够一张。是不是我比较良心

哈哈,数码之家熏陶出的好青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次收了别人一百,刚好够一张。是不是我比较良心

是不是高层,有没有高处作业??

如果有, 一百  坚决不干,没饭吃也没干

网友:
这是无极性的。电解是有极性的,加入电介质后,容量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