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整了一天终于将入户的4平方线换成了6平方的线了。

楼主(2020-01-09):
在厨房安装了一个即热的小厨宝。5500W,钳表测试电流达到了25A了。原来入户是4平的线。
昨天整了一天终于将入户的4平方线换成了6平方的线了,空开漏保也换成了40A的。原来预留的穿线管可能是4分管。最开始想将新的6平线直接穿进去并上原来的4平方线这样应会更好。但是死活穿不进去。
最后只能抽出4平方的旧线。穿入2根6平方的线。原来的地线不动。不过也很难穿。最后是用滑石粉润滑穿过的。

现在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就是户外电表到户外空开处。电业局的是4平方的接线。明线布置。有毕要让电业换吗,电业换还要申请扩容麻烦啊。感觉电线4平方,线并不长,过8800W应不会有问题。
2、我昨天没换线前。空开是32A的,我开了热水器,5500W的即热小厨宝。还有一个800W的电高压锅。在智能电表上看到电流已是38A了。短时间测试了一会。
为什么空开没跳呢是不是空开还有是一定的上浮能力?3、我穿的暗管的长度大概1米多长。从室外穿到室内的空开处。穿线很紧。估计是弯头处堵得利害。影响会大吗。1米左右的暗管。

这图就是入户配电箱位置。黑线是4平方的线。我还没换好6平方前拍照的。

网友A:
以前穷,装修都是随便搞的,家里最大的线才2.5,根本不敢接大功率电器

网友B:
前阵子买了电热水龙头,3400W,用着还行,研究线路发现卫生间的1800W储水热水器也是这路线,卫厨是一家!

厨房还有1200W的电饭煲,卫生间还有1500W的电吹风,这样合计就是8000W了,就不算其他小物件了。

好了,说重点,电源线直径只有1.9mm多点,也就是3平方左右,原来这路漏电开关是16A的,换成32A了,换的时候才发现线径太小,总担心某天一起开,烧了线。入户到时原装6平方的,我一直以为这些插座线都是4平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穷,装修都是随便搞的,家里最大的线才2.5,根本不敢接大功率电器

我这房子是以前统一装修的。最大也是2.5。为了这个即热我自己从空开拉了一条4平的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买了电热水龙头,3400W,用着还行,研究线路发现卫生间的1800W储水热水器也是这路线,卫厨是一家!

...

有3平方这个规格的线??难道是4平方缩水了,相差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3平方这个规格的线??难道是4平方缩水了,相差真大。

卡尺量的线径,差不多1.95mm的样子,不知属于哪个规格的,应该直接非标。

网友D:
电业局4平方的接线也就不换了,明装短时间问题不大。空开换成40A的60A的都行,最好换60A的不带漏电保护的,室内配电箱插座回路装成漏电保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业局4平方的接线也就不换了,明装短时间问题不大。空开换成40A的60A的都行,最好换60A的不带漏电保护的, ...

6平方线用不了60A吧。

网友:
8平方63a我都嫌大了。暗线1平方按6按算。6平方配个40a就行

网友:
电表箱里面散热条件好,而且产权不属于用户。。。不用换

倒是电表箱里面的空开不知道是多少的。。。最好换成50A的(比屋里电流大点免得越级保护)

C型脱扣曲线,1.5倍额定电流印象中是10分钟脱扣,2倍是10分钟左右。。。

穿线紧能通电就行了,正规的是要短开两端设备(特别是漏电保护,电表),每根线对地,互相,测绝缘电阻值,以防施工中破皮搭地跑电。。。。

网友:
建议咨询小区电工,用电还是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