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联想X3C优盘量产失败,提示ID不匹配,在线求指导!!

楼主(2020-01-09):
一切都是按教程设置的,还是失败了。
失败截图如下:

量产设置如下图:

芯片精灵检测结果如下图:

网友A:
点开看看CE是否全部识别正确,没识别好检查焊接,识别好的话,下载新点的工具看看或者自己添加下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看看CE是否全部识别正确,没识别好检查焊接,识别好的话,下载新点的工具看看或者自己添加下ID ...

点哪里看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