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一个山寨苹果充电器

楼主(2020-01-09):
一个苹果充电器坏掉了,用usb电压测试仪发现没有电压输出,闻了一下usb口,熟悉的糊掉味道,用毛巾包住,螺丝刀手柄一顿敲,然后掰开外壳

既然有糊味就直接找糊的东西吧,正面没有,翻过来发现输出端肖特基二极管焊盘变色了,测了一下肖特基的二极体值,看起来不正常

原型号hsr540,翻遍百宝箱也没找到同规格的,找了个略低的1n5822换上去,通电测试ok,但好像带载能力比较差。

附上跑电路瞎画的电路图,不一定准确

网友A:
都用61E了,还用这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用61E了,还用这充电器?

这话不错,扔了吧,这种电源可以接小负载用

网友B:
你这个头子也太寨了,既然修好了,还是拿它插电风扇之类的东西吧。
别那这种头子充手机

网友:
外壳还像模像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头子也太寨了,既然修好了,还是拿它插电风扇之类的东西吧。
别那这种头子充手机 ...

把手机充坏了,还可以再修手机

网友:
去安鑫买个正品苹果电源心换上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