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做工不错的5V1A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1-09):
拆一个做工不错的5V1A电源适配器东莞大忠电子生产的

螺丝加卡扣设计不错我喜欢方便DIY和维修

标签

插头是铜的

拆开一看做工不错啊该有的都有还有EMI共模电感

背面贴片不少

保险电阻还套了热缩管

压敏电阻也套了热缩管

EMI电感

高压整流桥

两颗400V 4.7uF主电容

13003开关管

小功率管

光耦合TL431

变压器

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

输出色环电感

背面贴片也不少

完多谢支持!

网友:
能超额使用到2A

网友:
做工很好 感觉输出电流不止1A

网友A:
确实可以。有817,431。不像一些次级就整流滤波,无稳压。那个act30是电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有817,431。不像一些次级就整流滤波,无稳压。那个act30是电源IC。 ...

搞半天那是个IC啊

网友B:
谢谢分享。。。。。用料不错,可惜还是RRC的,性能不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用料不错,可惜还是RRC的,性能不怎么样。。。。。。

谁告诉你是RCC了 帮帮团的应当回答严谨哦  ACT30就是 IC  这种IC 很巧妙 和功率管串联  不用集成高压功率管  可以做到成本低  ACT30和13003串联  13003提供高压开关   ACT30进行控制  是一种低成本的变通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半天那是个IC啊

对的 是电源IC  靠他控制13003的 串联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 是电源IC  靠他控制13003的 串联控制

学习力还以为是小功率管也没查资料还是不够严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是RCC了 帮帮团的应当回答严谨哦  ACT30就是 IC  这种IC 很巧妙 和功率管串联  不用集成高压功率 ...

好吧,我承认错误。。。。。我真的看不到有什么集成元件在里面,只看到一只43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力还以为是小功率管也没查资料还是不够严谨

你是棒棒糖,怎么不严谨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棒棒糖,怎么不严谨些呢????

哈哈您好是老棒棒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承认错误。。。。。我真的看不到有什么集成元件在里面,只看到一只431.。。。。 ...

逗你玩呢  不过奇怪了 最近怎么一眼望去好多人都成了帮帮团的成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力还以为是小功率管也没查资料还是不够严谨

这几年这样的ic多了 主要是高压工艺成本高   国产的很多ic 比如比亚迪之类的做的电源ic也这样干了  串联个高压三极管  这样 主控ic可以用低压工艺  而 高压管外接就行 至于串联 有种说法这样开关特性好 能降低损耗  所以可以用高压三极管 比如13003之类的也做到较高的电源效率

我倒是觉得类似这样的方案挺好   不仅效果还行 主要是便宜啊  几块钱一个的充电头也可以不用RCC而用这种方案了 成本低 最后还是消费者得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年这样的ic多了 主要是高压工艺成本高   国产的很多ic 比如比亚迪之类的做的电源ic也这样干了  串联 ...

朋友好专业呀

网友:
大忠电子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