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铜带过大电流 用锡焊行不行呢?

楼主(2020-01-09):
手上有一些短的铜带2.3x0.9截面2平方。

堆起来过大电流,行不行呢,

像这样错开缝隙里用锡填满。
三条并起来合计截面6平方。
总长度要18cm长。
用途:铁锂电池连接,应急启动汽车用

网友:
短时没问题

网友A:
不可靠,楼主不如买点4-6平方的硬线方便。

网友:
折腾这干嘛,买铜带又不贵

网友:
没问题 字数

网友:
可以吧,电路板上不就是堆锡的吗

网友:
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楼主:
我就是觉得那些200a的保护板就是锡焊。我也用锡焊链接起来。启动汽车也就几秒钟。感觉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手上有一些细铜条,和半瓶过期锡膏。放着也是放着,想着能用起来。重新买铜条运费比材料贵好多。

网友:
大胆焊接起来

网友:
多加点助焊剂让焊锡渗透

网友:
可以找微型断路器的汇流排,
那个铜排厚多了

网友:
没问题,你是没见过那些便宜的跳接线有多细,值得买上还经常推。

网友:
焊锡可以过大电流,问题是它没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靠,楼主不如买点4-6平方的硬线方便。

单芯及其不好收  而且那玩意弄出死弯能逼死强迫症

楼主:
昨天晚上弄好了,用细铜线缠了一下固定然后堆锡了
并了四排截面8平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弄好了,用细铜线缠了一下固定然后堆锡了
并了四排截面8平方

肯定没问题,我用过比你这简单多了,线也没这么粗,照样启动,只是线有点温度罢了。

我用16v电动工具电池也启动过。16v5200ma的航模电池也启动过,电池自带的线是12mag。另外用4串磷酸铁锂20A的也启动过,引出线头还是2.5m2。短时间过大电流和理论上相差很大。

当然有条件长期用还是保险些。

网友:
你可以先做好再试一试,我个人判断问题不大,主要还是你这个并不是长期工作,只是很短时,应该温升都不大。焊接的主要怕反复温升导致开焊,当然如果你不放心,可以用这个铜条做小铜箍

网友(2020-04-13):
线短,时间短,2平方都够!这个有点硬啊!

网友(2020-08-12):
以我经验,最好银焊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