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399元的斐讯路由器的电源(12V 1.5A)

楼主(2020-01-09):
路由器没信号,不亮灯,测量变压器输出为零,所以就将他拆了,几锤子下去就拆开了,电容貌似不怎样鼓,不知道哪里坏了,懒得修。。
就算是电容问题,我都没有备用电容
用料应该算可以吧。。有电感变压器也比较大。。还有不少贴片电阻

后续,我已经找了新的12V电源,重新接线,路由器可以用,没问题了,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A:
提这个名字会 让很多人   想到伤心往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这个名字会 让很多人   想到伤心往事的

399成功下车了。。哈哈。。

网友:
这个电源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功率不虚标   我有一个开壳的时候,把里面敲碎了

网友B:
价格这么贵的路由怎么可以随便砸掉呢,我都是收到柜子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这么贵的路由怎么可以随便砸掉呢,我都是收到柜子里面的。

我这电源也是无损拆开啊,外壳没烂。。本来就是粘的,只是将粘的部分砸开。。

网友C:
 投资+没有退款的1.5W。。。。

网友D:
我在用茂硕的。婓讯电源代工厂较多,也不知哪个厂的做工比较好。

网友E:
现在没下车的也不知道钱要回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投资+没有退款的1.5W。。。。

70W没有下车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没下车的也不知道钱要回来没

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电源也是无损拆开啊,外壳没烂。。本来就是粘的,只是将粘的部分砸开。。 ...

,没有明显烧毁,是不是保险或线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茂硕的。婓讯电源代工厂较多,也不知哪个厂的做工比较好。

品控好的话,哪家代工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没下车的也不知道钱要回来没

要不回来了……我有一千多没返现的。

网友:
华夏万家软件都登不上了

网友:
两个K2P一个体脂称安全下车,本来想上K3看了返现时间太长没下手

网友F:
斐讯,当年我劝很多人理性投资,结果一堆人说我吃不到葡萄心态,吓得我不敢说话了;没过多久暴雷,更不敢说话了,老坛里有帖子。

开关电源没输出,保险丝等没炸,一般不是输出整流肖特基挂了,就是启动电阻挂了。

网友:
其实我想要台k2p a版的。

网友:
不知哪个大佬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斐讯,当年我劝很多人理性投资,结果一堆人说我吃不到葡萄心态,吓得我不敢说话了;没过多久暴雷,更不敢说 ...

理性思考,那些人就是抱着斐讯不会出事的想法yy,早期的都安全下车,比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