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再焊个六管收音机

楼主(2020-01-09):
没事买个六管收音机套件焊着玩玩

六管收音机套件包
套件包另一面

全部元件、印刷电路板及说明书

印刷电路板

电路板焊接面

先焊电阻和瓷片电容

电阻焊接完成

瓷片电容也焊好。接着焊三极管、发光二极管、电解电容

已焊好。接着焊中周

中周已焊好。接着焊电位器、输入变压器、耳机插座、双联电容

已焊好。接着焊线圈、导线、电池极片

细查电路板时忽然发现少了两元件和焊错一个元件,不知是套件包里少了还是拆包时掉了

这里少了个9018三极管

这里少了个223瓷片电容

这个发光二极管的头应该向另一面

找到合适的元件准备焊接

全部焊好

检查电路板背面焊点无连接

通电点亮,测量四个缺口点电流正常。因一个人无法同时拿相机和表笔,所以没拍到数据

焊好缺口后准备组装

组装。扬声器用热溶胶固定

准备合盖

开机正常,能收到一个台。可能是现在电台少了也可能是产品质量就这样了,总之还是很有成就感

收音机背面

收音机侧面

————————谢谢观赏————————

网友:
教学收音机,中专实训用的?

网友:
不是台少了,组装一块是次要的,这东西调试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
30年前忽然间被无线电吸引,从单管收音机玩起,接地线,架天线,深更半夜听那叽叽喳喳的声音
从此痴心不改,玩物丧志啊

网友A:
这东西组装完一般都要调试的,有条件的用信号发生器,没条件就选一头一尾两个清晰的电台慢慢调吧

网友:
上学的时候也焊了一套,作业哈哈

网友:
没有调整中周频率么

网友:
中周应该要调试,这个比较麻烦哈

网友:
一次也没有成功过的表示只能看看了…

网友:
这种教学套件中周不用调整,都是调好的,收不到台跟套件的灵敏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
这倒是方便,装好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组装完一般都要调试的,有条件的用信号发生器,没条件就选一头一尾两个清晰的电台慢慢调吧 ...

真还不会调,调哪个件?

网友:
我记的叫“三点统调”

网友:
装完不统调,当然收台少

网友:
楼主错误安装方法,应该从后级逐级安装高度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还不会调,调哪个件?
百度找了张图,自己参照着调试吧

网友:
楼上的图比楼主焊的规矩啊

网友:
哈哈。。。。大婶返老还童了。。。。。。

我有强逼症,不是七管机,不带二级中放的,我看着很不舒服。。。。。。。

网友:
大概是没有调测好的原因,如果只收一个台,就不至于多花钱、费大劲做这个东西了。直接在室内拉一根铁线用一只二极管和一个高阻耳机就可以收听了,只是选择性差了点,但是可以体会无线电广播了。

网友:
要调,我上学时候也焊过,好像7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