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各位老师,这个博世怎么拆

楼主(2020-01-09):
这个转换开关不会拆,请问哪位老师知道。

网友A:
拆过一个,直接拔。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一个,直接拔。应该是

拔完怎么继续拆

网友B:
b站有个翻新视频

网友C:
关键是转换开关要拔下来,再卸螺丝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转换开关要拔下来,再卸螺丝就容易了

你和二楼一个意思,就是直接拔吗

网友:
外壳的四个螺丝拧出来,这个直接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有个翻新视频

什么样的翻新视频,我没找到

网友:
拿个一字螺丝刀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