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wm-F65

楼主(2020-01-09):
时间长轮子轴的铜套磨损了,装上皮带就会倾斜得很厉害,这样会导致轮子磨到下面的小白轮,刷刷的响,没得配件迫不得已而改造…适用于所有这种机芯的机器。装上去的效果换个角度白色套管是笔芯,弹簧是报废随身听拆下来的,孔小了需要打磨下内孔装上这个装置由于太高了有两个电容需要移下位,箭号位置ab胶沾上,不移然会顶到的,装上皮带,沾上润滑油,收工。效果一流

网友A:
这样拉着,过段时间估计又要跟上面的东西摩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拉着,过段时间估计又要跟上面的东西摩擦了。

不会的弹簧拉力很小,皮带和弹簧你拉我扯轮子一直保持中间位置

网友:
也拆了一个索尼这样的机器,毛病是皮带断了,收音机效果还是不错,当收音机用了。

网友(2020-02-08):
好机器,我有台wm-f20也有类似毛病,学到怎么修了

网友(2022-03-08):
学习,我也有台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