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手扫头灯拆解,简单易爆(WARSUN S5)

楼主(2020-01-09):
优惠购推荐的,几个朋友都钓鱼,他们嫌弃小了,不买。我自己买
两个按键, 一个是开关,一档暗一档亮,长按可以变爆闪,旁边手扫开关

比较简单,一个充电口,四个螺丝一次性的,拆了就花了。

三个灯珠,间隔两个哪个啥

电路简单,电池容量小。

焊点只焊接了一面

无字IC 旁边的 LTH7R是0.5A充电管理

套个热缩管

网友:
中间的应该是红外发射接收管

网友A:
测一下这种手扫待机的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这种手扫待机的耗电

怎么测试? 剪断 用表测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测试? 剪断 用表测试么?

用退针器(就是一小针)把电池插头一条线退出插头就行,测完原路插回,不用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