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70收的索尼VPL-CX6投影机不完全拆解

楼主(2020-01-09):
废品站收的,外壳甩坏了,本以为不能用,插电一试是好的。与老板讨价后70入手,现拆开看一下内部,顺便清灰。不敢拆光路,怕坏。

网友A:
换个灯泡,可以用好久了。

网友:
3lcd的机子,lcd老化基本就完蛋了呀,

网友:
好有年代的赶脚,现在在用一个微投,不太亮的环境,70寸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正常办公室亮度,这个投影也很亮,原装遥控我还有个,机器不知那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灯泡,可以用好久了。

灯泡才用1000多小时,亮度不错,只是颜色不太鲜艳,有一点儿偏黄。等会儿发个投影图片,大家指点下如何调整。

楼主:
问一下大家颜色有一点不正常,怎么调呢?

网友B:
颜色偏黄,灯泡1000小时,说明机器不是第一只灯了。

里面的光路老化,才会发黄。可以改善,无法根除。有的改善的好,就可以接近正常。

你需要准备:无纺布(镜头纸,眼镜布都行)看看有没有超声波清洗机。把光路拆开,镜片拿到超声波清洗机里洗20秒左右,不能太长时间,发黄了都是长时间使用,比较脆了。清洗完了,用无纺布擦好。装回去。

可以改善亮度,亮度会明显提升。颜色也会更正。洗了还发黄的,就得换镜片了。如果是3LCD芯片发黄,那没辙的。3LCD的光分棱镜,千万不要拆,千万不要拆。。拆开来手工很难做重合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颜色偏黄,灯泡1000小时,说明机器不是第一只灯了。

里面的光路老化,才会发黄。可以改善,无法根除。有的 ...

谢谢,我的是3lcd的,看来没辙了。

网友:
昨天也刚整了一个松下的投影机,帮朋友介绍了客户后送了一台给我,开机看了下灯泡时间才二百多小时,亮度也还不错,可惜就是没有高清输入,只有VGA输入的

网友(2021-02-19):
请教楼主大大,我的cx6之前正常使用,用遥控器关机,几天后想再用,发现开机无反应,电源灯也不亮,不知这有可能是是什么原因呢?还请帮忙分析下,多谢

网友:
这款机器有没有保险?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是3lcd的,看来没辙了。

可以调整,进入工程模式即可按inter inter 上下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