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主控联想U盘再次量产失败,提示Download ISP Fail

楼主(2020-01-09):
联想X3C优盘再次量产失败,提示Download ISP Fail,如下图,怎么搞,现在有点慌了。

设置如下图,不过DBF最后选择的是3269AB才能量产,否则提示类型不对。

网友A:
手动点选A19的ISP

网友:
上面PTest也手动点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点选A19的ISP

谢谢你!我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有什么办法恢复初始状态?

网友:
我感觉是你设置点错了……慧荣量产点错设置只要不是不认盘都好搞

楼主:
现在不认盘了,检测不到了,估计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认盘了,检测不到了,估计废了。

短接LED负极和GND上盘,会重新识别。
U盘成不了砖的,放心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LED负极和GND上盘,会重新识别。
U盘成不了砖的,放心折腾。

你不知道,这个优盘不好拆,而且是带type-c和usb双接口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法弄了。

网友:
,好歹用工具测试一下是什么主控吧,自己截图都还能看点信息之类的。有保修送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