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不知牌子的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0-01-09):
最近不知牌子的电动剃须刀充一次电只能用2次,拆开看看电池情况,已经淘宝下单,准备换电池。

网友A:
电池还是两节串联包裹的
等牙膏ing

网友B:
能改锂电吧?

网友C:
我个人感觉可以换成14500锂电池加保护板,再加一片4056充电板

网友D:
防水做的不错。

网友:
可拆的防水结构不错,比一体塑封的好些。改锂电池的话,最好在电机上加合适的限流电阻,然后加充电板。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还不错。。。。。。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还是两节串联包裹的
等牙膏ing

某宝有卖,直接买成品,回来焊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改锂电吧?

能改,但锂电电压高太多,需要降压使用,要改的话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感觉可以换成14500锂电池加保护板,再加一片4056充电板

锂电池电压高太多,改的话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做的不错。

自称可水洗,拆开看确实做了防水设计,不过要洗取下刀头洗即可,无须整个一起洗。

网友E:
改锂电吧改锂电吧

网友F:
还是镍镉,这种作坊电池容量虚标自放电大,我有个儿童理发器也是这样的电池,比楼主这个好点是600mAh镍氢,上烙铁换了两节爱老公AAA

网友G:
板子真是够简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锂电吧改锂电吧

已经买了镍氢电池,只能暂时不改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镍镉,这种作坊电池容量虚标自放电大,我有个儿童理发器也是这样的电池,比楼主这个好点是600mAh镍氢, ...

不是镉镍电池,是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真是够简陋的

简单有简单的好,电路故障率也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镉镍电池,是镍氢电池。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