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在电脑或电视的USB接口上外接一个5V的电源会损坏电脑?

楼主(2020-01-09):
请教下坛友,在电脑或电视的USB接口上外接一个5V的电源会烧电脑或电视的主板吗? 比如说电脑关机后,USB口的外接电源 电流会倒灌吗? 今天在电视机的USB口上接了个5v电源试了下,电视开机的状态下,5v电源的功率是0, 电视关机状态下,5V电源的功率是0.15W,貌似usb口有0.3A的电流产生。

网友:
以前玩过移动硬盘什么的,2.5的小硬盘供电可以直接从usb,3.5的大硬盘必须外接电源。

网友(2020-02-10):
以前的老移动硬盘,有两个usb接口,一个插电脑传数据吧,另一个接一个独立的usb5v电源,试过先拔电脑的usb,硬盘不会坏,也试过先拔硬盘那短,电脑也不会坏,但是这都是开机状态下操作的,没试过关机

网友:
不会,应该是隔离的

网友:
不会,电压都是5V没事,但必须共地。

网友:
我试过,外接电源后有时会失效,必须重新拔插,多少有些冲突,usb外接电源最好是设备启动后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