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主板有什么用

楼主(2020-01-09):
手里有一台液晶电视,海信代工出口的,一天没用过,显示屏坏了,各位大神看看,如何利用啊,初步想把主板和显示器联系起来当电视用,可行吗?

网友:
可以去废品站收个屏幕

网友:
不可行.
1、比盒子耗电
2、配置都比盒子低
3、主板都是lvds接口输出,无法直接接别的显示屏

当废品处理才是它最好的归宿

网友:
多大的,有个海尔要处哩。

网友:
屏没碎都有救

网友A:
我自行车散架了,摩托车轮胎坏了,但是自行车轮胎配不上摩托车轮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行车散架了,摩托车轮胎坏了,但是自行车轮胎配不上摩托车轮毂

回答有特色。支持

网友:
其实要是有AV输出或HDMI输出的话输出到其他电视也是可以的,只是感觉有点脱裤放屁的感觉

网友:
重新买个电视是最好的答案

网友:
基本上就没用了,别想太多了,留电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