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千石CK-MN1迷你便携炉开箱和简单试用

楼主(2020-01-09):
咸鱼偶然看到的,觉得小巧实用,全新118包邮,今天刚到货,开个箱简单试用一下:

外包装,在卡式炉里算小的,不过2.1Kw加热功率也小一些。

开箱。

说明书全页,可以直接略过了。

三维,真的挺小巧。

主题材质是铁皮,炉头部分是铜的。

转轴竟然用一颗螺丝,真会省钱。

气瓶连接处,磁吸的,和岩谷家一样,脉鲜的还是传统的按压连接,可能是不想付专利费吧。

压电打火和炉头特写。

容易掉漆。

底部全貌。

和气瓶连接特写。

火苗挺漂亮。

室温22.5度,水温24.8度,大火加热1L水到沸腾用时六分半。
总的来说是单身狗或者小俩口煮面火锅的利器。
谢谢观赏。

网友:
换地方用比较方便,不用拆卸气瓶。以前见到过更小点的,中间炉子,外面一圈好像是钛合金简易款,外置气瓶。

网友A:
一百多有点贵了啊,这个价可以上电磁炉了

网友:
做工感觉不错不过价格也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有点贵了啊,这个价可以上电磁炉了

是不算便宜,适合没电的时候用

网友B:
气罐跟炉子在一起,据说安全性比较差,有过爆炸的先例,谨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罐跟炉子在一起,据说安全性比较差,有过爆炸的先例,谨慎使用。

多谢提醒,不过说明书有详细说明,锅具尺寸不要超标,不用杂牌气罐应该还好吧。

网友:
这个千石家电工厂以前去过。

网友:
铁皮的无爱了,撒几次菜汤没洗就要长锈了

网友:
我们都是用类似的,但是用在火锅里,但记得吃完一定要等火全灭了,才可以拔掉煤气瓶,否则一旦引火了,那就麻烦了!只有一个可能,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