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人求助!上海可以将手机闪存拆改U盘以便导出数据的地方

楼主(2020-01-09):
新人求助!
       新阵子好死不死的将刚用半年的魅族16S套上塑料袋就到泳池里给儿子拍照,结果进水后手机彻底挂掉。售后检测说主板、电池、屏幕均挂,维修无望。痛定思痛之后,怀着侥幸心理,期望闪存芯片没坏,从网上得知可以把闪存(应该是UFS 2.5,256GB)拆下来焊到U盘上,尽量把过去半年的照片什么的导出来,以减少遗憾
       出于隐私考虑,希望在上海同城到店搞定。数据恢复应该自己可以搞定,求论坛上各位大佬指点可以做这个的上海店铺。
       感激不尽!!!

网友A:
售后会修个P,有点小问题就要换板。自己找屏幕啥的试试看吧,这看起来进水不是很严重。

网友B:
直接找好点的数据恢复,再或者去B站,找修客实验室(北京)
但价格嘛,看你愿不愿意付了
基本都是接PC3000做镜像导出来

网友C:
售后太搞笑了,电池只要不是长时间泡水里,肯定不会挂,一般只是掉水里一下这种,拆开吹干基本都能开机

网友:
你确定要找专业恢复数据的人恢复数据,恢复数据的价格能买一款手机了,找论坛里的高手给弄吧

网友D:
贴sm3350据说能读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售后太搞笑了,电池只要不是长时间泡水里,肯定不会挂,一般只是掉水里一下这种,拆开吹干基本都能开机:tit ...

也找了给个店,给主板接万用表测电流,好像电阻为零、有大电流,所以说是主板肯定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sm3350据说能读出数据

啥意思?是u盘底板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售后太搞笑了,电池只要不是长时间泡水里,肯定不会挂,一般只是掉水里一下这种,拆开吹干基本都能开机:tit ...

而且拆开放了半个月了,完全没任何反应,怕是真的挂了。近4000大元,被几滴水搞挂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好点的数据恢复,再或者去B站,找修客实验室(北京)
但价格嘛,看你愿不愿意付了
基本都是接PC3000 ...

其实重点不是数据恢复,那个应该不难;关键是想找有手艺、有设备的人,帮忙改成u盘,剩下的自己能搞了。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会修个P,有点小问题就要换板。自己找屏幕啥的试试看吧,这看起来进水不是很严重。 ...

也找了外面的维修店,万用表测了主板好像电阻为零、大电流通过,是否主板确实挂了?

网友:
闪存可以取下放到sm3350主控上做u盘,但数据加密了 恢复不一定能行,如果资料特别重要,找个好的主板把你的闪存挪过去应该可以开机

网友E:
上海浦东有店,但是UFS还没玩过
eMMC倒是恢复过几个
233333

网友F:
现在的安卓手机自带芯片级加密的,读出来也是一堆乱码,改偏移量是没用的,尤其是UFS这种不能用MMC协议读的,只能越过主控直读NAND,但是前面说了基本是加密的,读出来也还是乱码、

楼上有个说补天科技的,别挣扎了没用,他搞不定,他师傅也不行,他发过一期就是UFS恢复数据,结果读出来用Hex看全是乱码,他师傅亲自出手结果一看是类似于AES 256位加密...理论上是能解的,不过要用天河2号跑个几年先,还不一定能解开

唯一的恢复方法:搬板,保留原CPU和原UFS(保证原CPU和UFS是好的没有损坏否则不能下一步),换到一台正常完好的去掉了CPU和UFS的同型号机器上,然后重载BL,人品好能开机,人品不好就不好说了、
可以看一下云相册 云存储之类的,说个真事13年我小米3突然就坏了,里面好多初恋的照片(现在是我未婚妻),拿去售后修,售后说换新,所以数据不保,当时我都绝望了,拿到新手机了以后提示要我登录小米账号然后这时我突然就想到小米有云存储服务,而且我设置了相册/短信/联系人每天定时同步,照片都在小米的服务器存的好好的,虚惊一场

楼上还有个说SM3350能恢复的? SM3350要初始ISP才能启动主ISP,而初始ISP要放在外置缓存里,主ISP要放在UFS里那么就要先格式化UFS里的所有内容然后分出一小个区域用来装载ISP,依赖这个ISP才能继续运行、(和eMMC的NS1081初始化工作原理基本相同)、
那么问题来了,要启动主ISP才能让主控对UFS工作,但是要运行起来就要先格式化UFS、一格式化数据就没了(NAND的寻址跟机械磁块不一样),如果不是格式化那么SM3350主控就运行不起来、

为什么安国AU6348能给eMMC恢复数据?
AU6348本质就是一个MMC读卡器(不知道MMC读卡器是什么的请出门右转百度),AU6348自身运行不需要依赖外部ISP、也就不需要对eMMC操作就能运行,所以能用AU6348对eMMC恢复数据,

而NS1081的运行需要加载ISP(固件)才能运行,NS1081的量产工具中必须要选择 [烧录固件] 并执行以后才能运行并对EMMC进行操作,那么烧录固件就是量产软件下发指令让NS1081主控检查eMMC的必要功能完整性检查之后, 给eMMC的内部控制器下发指令让它从eMMC的存储区域里划分一小块区域用于存放NS1081运行所需要的固件,随后量产工具再下发指令让NS1081主控复位,主控复位后就从eMMC读取ISP固件然后运行,随后根据用户上位级操作,NS1081主控再下发指令给eMMC的主控,eMMC根据收到的指令再对NAND进行分区删减 格式化等等操作,最后才能被用户使用、

而这个NS1081启动工作的过程需要先对eMMC分区-写入-复位-读取-再分区等后续操作,所以就没办法直读eMMC恢复数据了

网友:
唯一办法就是修复主板,电流大不可能全坏,数据恢复代价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安卓手机自带芯片级加密的,读出来也是一堆乱码,改偏移量是没用的,尤其是UFS这种不能用MMC协议读的 ...

3350能恢复,前提是不要有加密,如果是提前在系统里用特殊方法关掉加密(需要root)就可以用3350配读卡器固件弄出来了,其实不论是1081还是3350都支持loader isp外挂的,淘宝上很多3.0 tf读卡器拆开是1081c的,3350直读固件我自己是弄了个成品读卡器,台巴子生产的,大树也去搞固件了,根据我另外一个朋友和我自己用3350读卡器的经验是这个固件很不友好,已知三星UFS内存卡,注意,是和TF卡一样的那玩意没问题,但是飞线连接五花八门的UFS字库就可能出现容量10MB的情况,而且10MB以后装回手机都不行了。。。。

网友:
修主板吧,毕竟做一次数据恢复的价钱都可以买好几台手机了。。。。修手机的性价比比做数据恢复要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安卓手机自带芯片级加密的,读出来也是一堆乱码,改偏移量是没用的,尤其是UFS这种不能用MMC协议读的 ...

太专业了!我只是想把照片什么的拷出来,用恢复数据软件的办法。是否只要当初手机有解锁密码/指纹什么的,照片这些数据就解不开啦?如果真有条件给焊到一个好的主板上,ufs对加密的判定是否只认手机整体是否解锁状态、不管是谁加的密、之前密码与更换后的手机密码是否相同?我理解对吗?求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海浦东有店,但是UFS还没玩过
eMMC倒是恢复过几个
233333

老板敢挑战一下不?我上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安卓手机自带芯片级加密的,读出来也是一堆乱码,改偏移量是没用的,尤其是UFS这种不能用MMC协议读的 ...

那看来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