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咸鱼上买了SANDISK 128g的TF卡 貌似翻车了

楼主(2020-01-09):
背后的防伪码刮不开。
网上说金手指部分mide in taiwan的都是假货。
正好有这个的 麻烦帮看下

网友A:
刮一下,看是不是会刮出金士顿字样。

网友:
早就不在台湾封装了,还搞台湾。。。。背面一看就是假货无疑。。。

网友:
防伪刮不开就找卖家嘛

网友B:
看包装标签(字体),卡的外观字体,就知道是假的了
而且闪迪的二维码不长这样
开箱确认直接拒收那还能退到钱,现在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一下,看是不是会刮出金士顿字样。

更新个情况。。 那个防伪的粉确实难弄
刚刚我用美工刀 轻轻的挂,终于挂掉了
出来的号码,去百度到的防伪平台测 说是正品。
明天我打官方电话问下 有没有台湾产的

楼主:
刚用刀片刮开来了 。。 去百度到的防伪平台用数字验证说是对的

明天打官方客服问下 有没有台湾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包装标签(字体),卡的外观字体,就知道是假的了
而且闪迪的二维码不长这样
开箱确认直接拒收那还能退到 ...

7天无理由退货!

网友C:
咸鱼的车也敢上,佩服啊,还不如在拼夕夕买

网友:
咸鱼上买这卡干嘛?便宜的话就算了,估计扩容卡

网友:
最笨的法子拷贝110G左右的文件进去,看看是否能以差不多相同的速度顺利拷完,然后都能打开,就说明这个卡不是扩容卡了。嘿嘿!

网友:
咸鱼购物要谨慎~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用刀片刮开来了 。。 去百度到的防伪平台用数字验证说是对的

明天打官方客服问下 有没有台湾产的 ...

你不用纠结了这卡就是假的……闪迪卡背后的编码不是这样的……

楼主:
怎么买的 无非是贪便宜的
咸鱼上也经常看 基本能看出套路。。一般大规模卖多 而且都是官方图的肯定是商家。

这个我看她说是公司买了年会送人的  而且也就卖几个东西  就疏忽了。真以为是自用的。

这收到后应该是一波好几折。。。首先收到后打开有:一张卡   1个读卡器  和1个SD卡套心里就瞪得一下:这不是妥妥得商家得路数吗
最可疑得是有一张貌似要好评得纸条 我都没看。
然后拆卡得时候觉得卡做工还行。,关于包装因为手里没正品也没法比对。  总得觉得印刷颜色不锐利。
后面是那个验证码得粉刮不掉 心里基本觉得是假得了。
后来往里复制了60几G得内容 电脑上又能打开。  然后用刀把那个码刮开了 验证了又是真得(其实也可能是用同一个真得好印到几千个假得卡上)
然后想用那个mydisktest测,下了2个版本得运行了几分钟 软件就崩退出了。
然后我就开始发帖了。
晚上把卡otg到手机里,之前电脑里能看得复制得视频,手机上一个都打不开。
——关于之间还看了几位留言得 印刷错误  容量居然有124g等等,心里有数了。

已经咸鱼上和卖家挑明了,发起了退货。丫还要我把退货原因从假货改成“其他原因”
。。我去。。 坚决 退货。大不了最后还有小法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的车也敢上,佩服啊,还不如在拼夕夕买

我个人觉得咸鱼反而是更靠谱呢。。 只要找到是真实卖家闲置 基本还是可以得
要是职业商家,那无论是拼多多 还是咸鱼  还是以前得淘宝,套路都是一样  该职业卖假得还是假。

平多多我是一点都没好感。。就买过一个国产得透明高达 还没拼。

网友D:
正品的 闪存卡 外包装绝对是一次性的,你这开开还能盖上,一看就是假的的

楼主(2020-02-08):
引用 网友D:
正品的 闪存卡 外包装绝对是一次性的,你这开开还能盖上,一看就是假的的 ...

已经退了

网友E:
之前看过卖闪迪极速Extreme SD卡,64G 75元心动过,感觉做得挺真的,说是MLC
后来还是在天猫买了95块钱,多花20买个安心

网友:
不建议买闪迪这个系列的。写入速度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看过卖闪迪极速Extreme SD卡,64G 75元心动过,感觉做得挺真的,说是MLC
后来还是在天猫买了95块钱,多 ...

mlc基本都是每G  2元95元除非是JD搞活动否则100%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