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网淘了把龙韵牌马刀锯玩具

楼主(2020-01-09):
大品牌价钱太贵,就上网看了看对比了下价钱。发现龙韵的最便宜,(国产其实都是贴牌工具,换个颜色贴个标签就是一个牌子了,里面机芯大家都是一样国产的 相当于组装机贴牌而儿)看了看发现就12v的最便宜98块单电。于是果断入手了一把。
今天闲来无事浅拆了一下。大伙来看看这98块的做工。

网友A:
切个小木棍还算凑合吧。

网友B:
十二伏的功率太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网友:
看内部结构,以后马刀锯的价格还会下降的,继续坐等降到50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切个小木棍还算凑合吧。

嗯,我半年前入过差不多的,10CM的棍子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二伏的功率太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最便宜最合算就是这个12伏的。现在自己改十节三星电芯20伏。比它那个几个垃圾电池套餐划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半年前入过差不多的,10CM的棍子还是可以的

现在机器还健康健在不

网友:
老哥仔细看看还有88包邮的  有农场阳光78应该能到手

网友:
我有一个14.4V马刀锯 ,粗用还行,震动挺大的

网友:
这个改装筋膜枪比较好,比曲线锯好多了。比成品筋膜枪结实可靠。

网友:
可以搞个20v牧田款电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便宜最合算就是这个12伏的。现在自己改十节三星电芯20伏。比它那个几个垃圾电池套餐划算多了 ...

电池都改了,再改电机吧,看看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都改了,再改电机吧,看看无刷的

改无刷的太麻烦,不如直接买把无刷的好

网友:
以前买的还花了两百多元

网友:
往复部分没有平衡重,震动肯定很大,不过看在便宜的份上,使用率不高的话也行了,也不值得在它上边继续投资,例如改无刷之类的就不要了。如果使用率高就不要买这个了,否则使用时间稍长会把手磨出泡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机器还健康健在不

用了几次,吃灰,99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几次,吃灰,99新

还好当初没有选择入手米沃奇无刷的

网友:
出个使用报告啊,工具最重要的还是用的怎么样。

网友(2020-04-01):
引用 楼主:
最便宜最合算就是这个12伏的。现在自己改十节三星电芯20伏。比它那个几个垃圾电池套餐划算多了 ...

12V的电机和21V的电机是一样的吗?

网友:
电池不是真正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