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起来修3r35

楼主(2020-01-09):
这两年3r35越来越少见了,想用又买不到前几年那么便宜的。而几年来坏掉的一直没丢,测来测去其它元件都是好的,只能是主芯片挂了吧。于是买了一些40057,贼贵,抵上之前一整个模块价格了。
焊了一下午,14个里面修好11个,还有仨不知道还有啥坏的,先不管了。有了11个现在也够用了。
3r33也还有一些。现在做东西少。还够用。

网友:
我修过几个很久以前坏掉的3r33,现在手头也就不到10个了,用的不多也够用了

网友:
楼主好多存货啊

网友:
芯片赶上模块价格了

网友A:
我只知道3R33,3312S,3R35还是第一次听说!啥性能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3R33,3312S,3R35还是第一次听说!啥性能参数啊?

40V,8A,你居然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V,8A,你居然不知道?

我还真不知道3R35····。3R33买过几十个还剩十几个。3312S是双率输出的,买了十几个没用到一直吃灰,电流好像挺大的,具体忘记了。

网友B:
请科普下3r33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不知道3R35····。3R33买过几十个还剩十几个。3312S是双率输出的,买了十几个没用到一直 ...

3312s很烫的 不喜欢用

网友:
谢谢分享。。。。这货我还有10只,都在吃灰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科普下3r33干什么用的啊

3R33是鬼子的DC-DC模块,一般用在设备里面做降压使用,输入电压21V,输出电压3.3V,电流3A。由于这个模块是拆机模块,比较便宜,又没有灌胶,电路也很简单,很容易改成可调的降压模块,电流又比较大,曾经玩这个的人很多,开发出很多新用法(升压、恒流、LED驱动……),现在也可以找到这些玩家的作品和改制方法。

网友:
当年的DP50数控电源就是3R33

网友:
这个模块 故障率很高  一不小心就坏了  相对来说其他40057模块比3R35要稳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R33是鬼子的DC-DC模块,一般用在设备里面做降压使用,输入电压21V,输出电压3.3V,电流3A。由于这个模块 ...

多谢科普 原来是dc-dc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R33是鬼子的DC-DC模块,一般用在设备里面做降压使用,输入电压21V,输出电压3.3V,电流3A。由于这个模块 ...

最高输入可到27V

网友D:
你坏了这么多3R35,还敢用? 一旦模块挂掉,输入输出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坏了这么多3R35,还敢用? 一旦模块挂掉,输入输出是短路的。

我这些都是没有输出,上管击穿才会直通,实际上这些mos质量比主芯片还好

网友E:
我这40057驱动上百瓦的输出都没问题啊,没见到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40057驱动上百瓦的输出都没问题啊,没见到坏的

新的芯片可能好一些吧 毕竟这些都是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