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我这个led灯板需要多大的驱动

楼主(2020-01-09):
一个坏的led灯,输入是多少伏也不知道,灯珠什么型号也不知道,大概要配输出多少伏多少电流的驱动

网友A:
电压18V,电流1A左右,可以先用一个6W的恒流驱动电源试试在根据亮度提高功率

网友:
看灯板,分为4个大组,一个大组里面有3行灯珠并联,每一联有6个灯珠串起来。

单串,如果一个灯珠是3v*6个=18v。并联的是需要增加电流吧。不知道可以这样理解,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教。

如果是我,就用可调电源从低压加到高压,慢慢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可调电源就方便了,从5V开始试一试,很方便的。

网友:
简单明了,我是雷锋

网友:
0.2w的4014,单枚3.2v60ma。

网友:
有可调电源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18V,电流1A左右,可以先用一个6W的恒流驱动电源试试在根据亮度提高功率
...

貌似双灯珠的串联,应该X2

网友:
应该是24V的.

网友:
看电容器是63V不大于50V

网友:
从电源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