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摩力斯2.2KW电磁炉拆解(MOLISI MJ01A)

楼主(2020-01-09):
可能是油多,挂了……

楼主:
准备清洗再维修

网友:
很好的品牌,可惜转商用了,民用设计据说转小米了。

网友A:
这电磁炉都经历的什么,满身内外伤,油垢淋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磁炉都经历的什么,满身内外伤,油垢淋漓

你家的拆开也是一样的

网友:
第一次见金属壳的电磁炉

网友:
这种凹面的,热效率能高些

网友B:
还不错啊··两个IGBT的,散热器也挺大的,有维修价值。看图上好像电路板上线路有腐蚀断线,没断就看看IGBT和整流桥有没有坏,不起震的话看看检波二极管有没有坏,没坏就看看起震电容容值是否正常。

网友:
很喜欢这种内凹面板的电磁炉。

网友C:
这炉子用料、做工算是很好的了,双管跑2500W应该没压力,狠心点跑3000W估计也稳妥,等楼主后续的“治疗方略”……

网友:
谢谢分享。。。。。用料还是挺扎实的,折腾好了过大年。。。。。。

网友:
小米是抄的这个旋钮吧   我家十几年的电磁炉就是风扇叶有点油

网友:
用料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
看用料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炉子用料、做工算是很好的了,双管跑2500W应该没压力,狠心点跑3000W估计也稳妥,等楼主后续的“治疗方略 ...

lGBT二个全挂,桥块也死了,25A保险,元件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啊··两个IGBT的,散热器也挺大的,有维修价值。看图上好像电路板上线路有腐蚀断线,没断就看看IGBT ...

全挂了,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