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W8多功能迷你无线路由器刷腾达A6,与ms-3871配合,开无线中继很好用

楼主(2020-01-09):
Zk-W8和ms-3871和在TB“猛烈销售”(坛里的ID忘了)那里拿的货,前者是刚入的,后者是早几年买的几个,3871这个模块,本来是intel DX58SO2(骷髅头X58II代)上的一个赠送配件,我买的行货主板上也送了一个,150M速率wifi(1T1R)+2.1Bluetooth(驱动后可以无线传声音,文件等),性能在今天看来已经很垃圾了,优点是可以插在主板usb插针上,扔到机箱里面,但是由于设计原因,wifi的性能很渣,我的老房子隔一堵墙就各种丢包,连接速率降至1mbps,所以需要一个桌面迷你路由设备中继一下,提高性能,本来这种折腾是没啥太大意义的,不过正好销售老兄正在卖8块一个zk-w8,看在做工不错,入了两个,结果用原装固件死活设置不了中继模式,不得已才有了下面的操作,坛子里的大神们已经搞定了breed,刷机本来很简单,基本没啥技术含量,小白们可以参考下,也算是我潜水给坛子灌点水。

先上个图,这是我买的zk-w8的版本,和坛子大神的固件版本有些不同,虽然有wds设置菜单,也有repeater供选择,但是我水平有限,搞不定中继:

黑色花的是我这个版本,Repeater(万能中继模式)那里没有勾勾

对比下坛子里@girlstorm大神买的版本(图的版权归作者所有):

他这个壳子不一样,Repeater(万能中继模式)那里有勾勾,另外,蓝色的这个原装固件里面有一个万能中继模式供选择,我的黑色花的没有,如下图:

这是3871wifi-bluetooth模块,也是用的雷凌的芯片(RT2870),和迷你路由的主芯片一个厂商(RT3530F),估计搭配起来会更合拍。

刷机过程:
    按照@guazi111大神分享的方法(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898),免拆机刷breed,刷这个为了保证安全,过会刷腾达A6的固件就用它,好处是 1、可以备份编程器固件,2、刷机时可选择保留bootloader(breed模块)和eeprom(wifi工厂设置信息),这样万一出了问题,很好恢复,不至于到拆机用编程器的地步。因为另外一个在新家,这里直接借用大神的图了,原帖已经很详细了,地址见上。具体就是在原装固件的系统指令里面刷,这玩意默认是开了telnet的,直接运行几条指令即可,很方便。刷之前得先开个tftp服务器,可能有的小白不是很清楚,具体如下:

1、下载一个tftp,官网地址:http://tftpd32.jounin.net/tftpd32_download.html,32系统用tftp32,64系统就用tftp64,可选择portable edition,解压就能用,搞好以后,随便建一个目录,比如我的是C:\1,然后下载这个breed模块(地址:https://breed.hackpascal.net/EOL/breed-rt5350-zm-10-r1163.bin),下载后把这个模块文件放入c:\1目录里面,最后运行程序,current directory选择你刚建的这个目录,如图:

上图的server interfaces,选择与你的迷你路由连接的网卡,我是wifi连接的,有线同样可以(上图选的有线,会安全一些),然后把这个程序最小化,不要关闭

2、刷breed
登陆192.168.2.1(mini路由的默认地址,密码admin,admin),来到系统指令界面:

(1)复制这条命令,mtd_write unlock Bootloader(解锁bootloader),到页面上方的小筐里面,然后点确定,注意一下:命令复制进去点确定后,绿色大框框里面是没有返回提示符的,如果担心,就多等一下,1分钟足够了

(2)复制命令,tftp -g -l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r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你的tftp ip(按我上面那个图应该用:192.168.2.100),搞好后点确定,这条是将breed模块文件复制到路由器rom里面,同样等一下,然后用ls命令查看一下,操作如下两图:

(3)、复制命令:mtd_write write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Bootloader,确定,这条是刷入breed,如图,同样等一会:

上述操作完成后,breed模块就刷好了。

3、刷腾达A6固件,固件下载:

关闭迷你路由,然后用细物顶住reset孔里面的按钮,再开机,等3秒后,直接访问,192.168.1.1,进入breed界面,先备份编程器固件,然后再刷腾达固件,如下面三张图:

注意下:刷机的时候选择保留bootloader和eeprom,这样日后可恢复备份的原厂固件。

最后重启路由,连接SSID为Tenda_XXXX的热点,输入192.168.2.1(腾达固件是和原装固件一样的地址),就是腾达A6的界面了,第一次登陆需要输入密码(admin),这个固件虽然古老,但是中继一个是非常好设置(按提示一步步搞就行了),另外也非常好用,我的上级路由是杂牌7620A,一次搞定设置,试用了一个小时,3871的表现较为稳定,如图:

直接连客厅路由,原来是这样(6-7米的样子,隔了一堵墙,估计机箱的铁盖子对信号的屏蔽影响也很大):

加了中继以后,好了不少,主要是加了中继后,不会动不动一浏览网页就降速到1Mbps了:

我的3871就塞在这个小机器里面,闲鱼100收的昂达H61+G1620,没有迷你PCI-E槽。

网友A(2020-05-04):
入了一个,之前的固件都不怎么好用,其实这种如果没有读卡器功能的话,就是稳定中继就好。刷OP就太复杂了

网友(2020-11-19):
老哥,能分享一下固件吗,没那么多M币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分享。我也拆机了,但没有破坏,从底部拧下两个小螺丝后,就可将内芯从头部拽出了。

网友(2021-02-10):
按照你们的方法根本不行,第二条代码复制进去报错

网友B:
直接编程器刷BREED,再在里面备份ART.换闪存刷上OP,还行可以挂摄像头

网友(2021-07-04):
蓝色的和黑色的硬件有差别,黑色的刷了蓝色的固件,重启键没有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了一个,之前的固件都不怎么好用,其实这种如果没有读卡器功能的话,就是稳定中继就好。刷OP就太复杂了 ...

tenda A5和A6应该是最好用的中继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编程器刷BREED,再在里面备份ART.换闪存刷上OP,还行可以挂摄像头

breed-rt5350-zm-10-r1163.bin不是编程器固件怎么刷?

网友:
SDRAM是ESMT M12L128168A
FLASH是winbond 25Q16BVSIG
缩水了一半
腾达固件要32M/4M才能上

缩水版16M/2M什么也干不了

缩水版16M/2M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reed-rt5350-zm-10-r1163.bin不是编程器固件怎么刷?

可以直接刷是4M的编程器固件

网友(2021-09-15):
这方案有问题,暗处能看到电源指示的LED灯一直微亮在放电,难怪到手的都是电芯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