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2元入手的 9V万用表升压小板 成功入坑

楼主(2020-01-09):
还TM旗舰店的,到手怎么调都是27V
请高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别说,我有同款,但是还没上电呢
建议先用锂电试试,会不会是因为用的可调电源才出的问题?

网友B:
把可调电阻换2596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我有同款,但是还没上电呢
建议先用锂电试试,会不会是因为用的可调电源才出的问题? ...

电源没问题,我用以前手上的板子正常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可调电阻换2596的看看

哪个电阻

网友:
二极管上面少一个电阻吧,相当于电压采样回路没有上拉电阻,就没有稳压,电压就是极限最高。

装一个大约是电位器阻值10%的电阻上去试试。

还有可能就是电位器或电阻有开路的。

网友:
VOUT处104下端到GND的电阻值有多少?

网友C:
自己不会调节..............。到手至少逆时针调10圈.........。还有万用表别用升压电路,会不准

网友:
便宜有便宜的道理,不要买可调的,有定阻的可买你非买这种可调的,同款我的可调完全没反应,变成固定输出2.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不会调节..............。到手至少逆时针调10圈.........。还有万用表别用升压电路,会不准
...

这电位器怎么调10圈?

网友:
反馈开路了吧?自己跑下线路,确保反馈回路正常再上电,否则下回不简单是输出过高了,芯片也可能烧掉。我就是这样经历过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电位器开路了啊,将电位器短路试试有没有电压变化

网友:
我也买了两片同款的,但是一直吃灰好多年了,一直没有用上。还没测试过好坏呢

网友:
买了一堆14500比这玩意好用多了。。。。两节充满一年没问题。天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电阻

贴片可调电阻怀疑开路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贴片可调电阻的问题,拆下重新焊接就好了。

网友:
我的万用表就用的这个加了个锂聚合物电池,我调的时候是直接插得手机充电器,调的输出。调到大约9.1v,当时好像是开始几圈没反应,后来就好了。
这个板子有个问题就是你接上电池后,一直有输出,大约要20多天充一次电。

网友:
我用红包买了,这东西有弊端,装上后万用表不能归零

网友:
用这种升压板,最大的问题是泄露电流,再好的电池也会放光,忘记充电了的话次数多了电池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