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两个5W LED灯泡的修理

楼主(2020-01-09):
两个5W LED灯泡的修理

两个LED灯泡,都不亮了。灯泡为麦辉(MAWUI)照明出品,标称功率5W/220V。标准的E27螺口。
铸造灯体时并没有为标签留出平整的粘贴位置。标签直接贴在了散热灯体的凸棱上,显得不规范,比较随意。
两个灯泡外观相同,一只灯口螺纹部分与散热灯体之间塑制绝缘圈已经泛黄,说明这只工作时间较长,且较热。
如果这两个灯泡的结构和参数一样,说明没泛黄的那只工作时间很短,或根本没工作过。
灯泡掂在手里较有分量,比近期薅羊毛到手的几个LED灯泡重得多,应该值得一修,至少值得打开看看。

灯口这边结构尺寸较小,灯板和驱动板不太可能从这边装入,即使拆开也没什么作用,
对乳白色灯罩用了半天力,没见有松动迹象,又对灯罩下边那个泛金色的圈与散热灯体之间的缝隙用了许多招数也未见任何松动。
用小锤轻敲美工刀,刀刃沿着灯罩根部旋转一周后,没有泛黄那只灯泡的灯罩完美脱离。同样的招数用在泛黄那只灯上却没奏效,灯罩碎了。
拆开灯罩后发现这两个灯的外形虽然一样,却是一只暖白光,一只白光的,并且结构细节,灯罩粘接用胶和工艺也略有不同。
都采用了单体1W的灯珠,橘黄色灯珠那只是暖白光,黄色灯珠那只是白光的。

碎了灯罩的暖白光灯泡,通过碎掉的部分知道灯罩是玻璃制品。清理掉还粘在灯上残存的碎屑,防止割伤。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两块灯板上的LED灯珠,全部正常发光,没有坏的。拧下螺钉,拆开灯板,可见两个灯板尺寸和结构略有不同。

从散热硅脂的干枯程度可以看出关于这两个灯泡使用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

焊开连线(硅胶线)拆下灯板。灯板并不是直接固定在散热灯体上,灯板与灯体之间还有一层底板。

卸下底板,这才看到里面的驱动板。底板并不是薄薄的冲压件而是厚重的铸铝车削件,灯体也是铸铝车削件,同样很厚重。
细看图中右侧那只驱动板的交流端连线有一条已经悬空了。

脱离的那条连线是现在LED灯常见的螺口压接工艺连接的,不知什么原因,反正是没压住。
灯口尖顶不是现在常见的类图钉压接工艺而采用了传统灯泡的锡焊工艺,烙铁加热,拉出驱动板。交流侧也是耐热硅胶线。

焊上灯板,连接交流线,上电,不出意外,灯亮了。正白光,无频闪。

正白光这只先放一边。暖白光这只驱动交流侧连线未见异常,焊上灯板旋上灯头,上电,发现灯珠以2-3Hz的频率闪动,类似于手电筒的爆闪。
问题基本是在驱动板上了,而且高压直流的滤波电容有问题的可能更大一些。

灯泡驱动交流侧的另一根线没采用焊接工艺,与现在常见的压接工艺一样,找到大致的压接点,平口螺丝刀撬一撬,
还没怎么用力,螺口就撕裂开了,这个地方的用料过薄。同样焊开尖顶,取出驱动板。

驱动板被热缩管紧裹。剪开热缩管。这面可见有变压器,高压侧低压侧各一个较大容量电容,一个二极管还有一个TO92三极管。

驱动板背面,常规器件。PCB设计日期应该是2011年3月22日。

再看正面,扳起电容,那个TO92三极管是13003,一只高压开关管。变压器上标识EE16-Q7*1W。

板上贴有丝印90D12a的一只SOT23-5器件,没找到应用手册,不知驱动采用的什么方案。那个绿色电阻样器件是标称1A的保险丝。

高压侧滤波电容,标称6.8uF/400V,顶部已见凸起,但并未漏液。

拆下测试,已经彻底失去容量。

没找到原标称值电容,只有4.7uF/400V的,测试一下。

焊上一只4.7uF/400V电容,体形比原来那只瘦高一些,但位置也正合适。

上电测试,发光正常,暖白色光,无频闪。

到现在,两只灯泡的功能都已恢复,下面需要做外形的原状恢复。

条件所限,不能做原来的压接连接。白光这只,试着在螺纹灯口靠边缘处打一2mm小孔(原来的点状压痕位置就正合适)。驱动板引线从孔中伸出(并不费劲)。

两处都用锡焊接。尖顶处要圆润饱满,螺口边处焊锡要薄,焊接点不要妨碍旋入灯头。

装上灯板焊接后再次测试,正常。

暖白光这只驱动重新用热缩管包裹。

同样炮制。打孔,焊接。安装灯板,焊接灯板。再次测试正常。

这样,两个灯现都能正常发光了,但两个灯只有一个罩可用了

补充一点。该灯实测交流侧工作电流为20.0mA/235VAC,实际消耗功率0.02*235=4.7W,基本符合标称功率。

网友:
这灯珠看着不错散热也可以不错

网友:
怎么超出打赏总额了?灯罩好配的很 注意一下垃圾箱 说不准明天就能捡个报废的  拆东墙补西墙

网友:
我家里以前也有一个阻容不亮,拧外壳的时候突然碎了才知道玻璃,还好没刺破手。网上一查才知道有些LED灯具,透明壳白炽灯的吹玻璃,冷却成型后里面喷柔光粉等生产工艺。找个差不多的废旧小瓶子,最好直径差不多半透明。

网友:
看见你这灯泡 想起我8年前自己做的几只5w和7w的四金线1w灯珠版灯泡 现在还在用 当时买的还是全铝壳

网友:
谢谢分享。。。。。这造型,我喜欢。。。。。就象看到了窈窕淑女。。。。。。

网友:
良心产品,不知道价格几何

网友:
良心产品,价格几何

网友A:
这个外壳的工艺是注塑,不是铸造。。。

网友:
我总觉得散热被包裹起来了,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壳的工艺是注塑,不是铸造。。。

感谢指教。
但它确实是铸造的。

网友:
做工啥的真不错,塑料包铝确实严重影响散热,但这是为了绝缘安全考虑的没办法。最早买的铝散热片外露的LED用了六七年了也没坏

网友:
我的店铺包括整个房子里的,都是灯泡以40日光灯,白炽灯或电感荧光灯,混合运用在卫生间有,卫生间浴霸那两个灯泡是白炽灯,但是坏了,被我拧了两个,40瓦的带反光灯泡,中间22瓦环形灯管给我改成古董30瓦电感,带动一根旧的要烧坏的22瓦,到现在每天至少开闭一两次,经常三次,仍然在使用很不错,图一是卫生间灯开灯,图二是客厅两个单40,图三是两个卧室,图四是厨房灯,图六是门市灯,为了亮堂堂买了两个飞利浦绿头36瓦865用一个修复的电感日光灯支架带动,皮实抗造,功率足,谁敢评论费电,那么你掏一分钱电费了吗?最后一个图是我的职业。

网友: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灯罩问题很容易解决,找个合适大小的废弃白色塑料药瓶,中间切开,用底部,就可以代替了

网友:
感觉电容就是被热量闷死的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是自己组装的

网友B:
做工好是一回事,但是经不住时间摧残,新技术比做工重要多了

楼主(2020-02-12):
引用 网友B:
做工好是一回事,但是经不住时间摧残,新技术比做工重要多了

所言极是。
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光效的进一步提高,散热器将逐步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