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Teclast)128GB USB3.0 U盘 锋芒Pro 暗夜绿 无损拆解

楼主(2020-01-09):
按图片顺序就可以无损拆解。我是第一次拆解 。没有搞好。用塑料的工具是完全可以无损的。喜欢的给打赏点M币。第一次发这种拆解帖子。

螺丝刀卡进去

螺丝刀卡进去

下压就可以了

下压就可以了

抽出来

抽出来

完全尸解

完全尸解

主控

主控

颗粒

颗粒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

这个是垃圾跑分

这个是垃圾跑分

网友A:
可以改写保护?

网友:
这是什么的颗粒?

网友:
可以装个C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写保护?

我不会改 。不知道能不能改。我只会拆

楼主:
直接焊接就能使用吗

网友B:
厉害啊,我那个壳都拆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我那个壳都拆毁了。。。

我也是看了别的型号的拆解 。感觉这个也能无损拆开。就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改 。不知道能不能改。我只会拆

跑下assd看看

网友C:
我有个费手机的 这种USF 128g的,可不可以买个32G的来换上我的128G上去啊

楼主:
上传了.垃圾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费手机的 这种USF 128g的,可不可以买个32G的来换上我的128G上去啊

可以试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了.垃圾跑分.

找工具量产下就能用了

网友:
感觉还不如sm3350了

网友:
4k还好,比903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工具量产下就能用了

抽空找时间试一下。。

网友:
请问高手们,这个到底是BGA153还是162啊

网友:
哪家店铺买的,后面的生产日期是多少,求链接

网友:
多少钱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