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里面有好多弹簧的插座

楼主(2020-01-09):
前几天,我哥从外面拿回几个红色的插座,上面标着抗摔,但看着像是回收塑料,还标着大功率6500瓦,这可是拿**捅我,我也不相信啊。
拆开看看吧:

看到没,大功率6500瓦,这牛吹的,不怕把插座吹爆了?万一炸死人负责不?有地名有厂名,可跑不了啊。

里面安插8个弹簧,弹簧丝还不细。我见识短,第一次看见里面有弹簧的插座。

铜条还是一体铜条哦,厚度超过0.5毫米。本以为是不是铁镀了铜,用刀刮了又刮,还是黄色,应该是真黄铜了。
但为什么颜色这么暗淡呢?难道是回收黄铜?

中间第一个限制铜条位移的螺丝没锁。本来设计者开模是两个螺丝孔卡住铜条在拔插头时上移的,可是厂家偷工减料,
只锁了下面一个,这就有违开发人员的初衷了,如果是我,就告这个作坊,不尊重版权,最少赔偿一块钱!

接线的地方完全是仿墙插设计,地线都没有接头,可是在三插套那里却放了一个薄薄的接地插套。真他娘的想骂人,这些弄虚作假的奸商。你们就不怕被唾沫淹死?

这种插座,无论是三插还是两插,都只能接触到插脚的一面,另一面报废,等于减少了一半的接触面积。插座上又标16A又标6500瓦,不知道怎么算的250*16等于6500?我靠!这个厂的老板怕智商真是二百五啊。还电磁炉空调专用,烧菜烧到一半没熟,你负责叫外卖?

网友:
插座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弹簧的插座以前老式的很多的,这种设计还是可以的。但是标的功率太大了。

网友:
30年前都是这样的插座,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还有用这样设计的插座

网友:
这种弹簧座少见了。也算不错的。估计200W可以。

网友:
老板的解释是,最大功率6500W ,400V 16A,没毛病,,,,,,,,,,,,,天猫上一堆号称100W的模块都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一个插座标称16A,2个插座同时插上,一个16A一个10A,刚好6500W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一个, 地线要自己改动来接, 这种设计是有问题的, 只能用一个用电器,插多个会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一组插孔十六,那不是四组插孔撒,二百五乘以四乘以十六,一万六了,现在为了安全,只标到六千五,可以说是良心插排了,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老式插座用的,这类型的排插,我还有好几只。。。。。。

网友A:
几十年前流行的插座现在又回归了?这种插座插一个还好,插两个以上插头其中一个会把两个铜条撑开,另一个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
用久了塑料件容易断  还爱打火

网友:
只说多少瓦本身就是模糊概念,干脆说火车专用3KV,那确确实实能达到这个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前流行的插座现在又回归了?这种插座插一个还好,插两个以上插头其中一个会把两个铜条撑开,另一个就 ...

电木那种老货小时候用过,很好用的

网友:
这种结构的以前拆过比较老了

网友:
挺好的设计了,我家还有一个这样结构的,但是比这个小,白面板,黑底板的,地线是要自已接的
那时候感觉我家的那个比后来看到的同样结构式样的要好很多,四十来年了吧我家那个,现在还在服役中,虽然是单面铜条,但接电磁炉不发热,挺好

网友:
这种结构有什么不可以?中国人没办法铜皮的弹性厚度上增加成本,用这种旁门左道的逆向思维,中国人历来大脑不好小脑特好,完全可以替代优质锡磷铜皮有什么不可以呢?而且这种弹簧绝对耐用寿命很长很长的。外壳塑料要过关,不能用再生的开玩笑。应该标写2千瓦差不多。

网友:
除了6500W虚标的多了点,其它方面感觉做工还是可以的,用在1000W以下场合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种老式的很耐用,我还有个97年买的

网友:
这个插一个插头还行,多了弹簧的作用就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