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厦门E通卡改造集成到手机背壳刷卡(出门再也不用带公交卡了)

楼主(2020-01-09):
前几天我用了十几年的厦门市商业银行e通卡(公交卡)掉在人行道上,等返回头找到时已经被人踩裂了,心痛。因为这张卡还是公共自行车卡,有押金,也是借书卡,补办比较麻烦,而且用得有感情了。所以仿造以前数码之家坛友们的DIY精神,把 RF射频感应芯片拆下来贴到手机上,这样出门还不用另外再带一张卡,更方便了。

我在2004年办的“厦门市商业银行”卡,这个是与E通卡联名的。当然这家银行早在10年前就已经更名为“厦门银行”了

可以看出卡片断裂为两半,内部的线圈也已经断了

用手电筒照射了一下,大概估算出芯片的位置,用打火机撩烧一下

很轻易的就把RF芯片拆下来了

拆下来的RF射频感应芯片

与手指大小对比,两边的漆包线就是接感应线圈的两极

之前还想着改到小区门卡扣上,拆了个小区门卡一看,内部是灌了硬胶的,只能放弃

找了一个节能灯,里面有个变压器,拆下来

把变压器的漆包线拆出来

把拆下的线圈盘成名片的一半大小,绕8~10圈,将两头焊到RF射频芯片的两端,再用透明胶带贴到手机背壳上固定住。

我用的是iPhone 8 Plus,手机的中间位置是充电线圈,上部是NFC,所以只能贴到手机下半部分了
如果只是这样装好手机拿去用是无法感应刷卡的,因为射频电波被手机阻挡了,实际测试我用的iPhone 8是玻璃背壳也不行。我们还需要一个神器!

铁氧体(手机屏蔽贴),名片大小,1.5mm厚度,带背胶,大概3~4元/片,包邮的会贵一些(积分商城M币换购

把屏蔽贴放在手机与线圈之间(不用区分正反面),先去刷卡测试一下,没问题再剪小,这样就不会影响手机无线充电

用剪刀将屏蔽贴裁剪为比线圈大一点,撕掉背胶保护纸

贴到手机壳上的最终效果图

经过实际测试,刷卡反应速度与之前无异,手机又多了一个功能。
这张服役了10几年的卡又可以继续发光发热了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7

网友:
裂了还算有点纪念价值,这弄碎了,有点可惜吧。

网友A:
加个贴纸遮一下。美观一些。

网友B:
手机有NFC,可以开通E卡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贴纸遮一下。美观一些。

这样看起来有科技感,极客专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有NFC,可以开通E卡通的吧?

苹果手机目前NFC功能还没有开放给开发者,所以用不了。看到安卓手机可以给E通卡充值,那个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手机目前NFC功能还没有开放给开发者,所以用不了。看到安卓手机可以给E通卡充值,那个爽 ...

充值还是要带一张实体卡,华为可以开通手机公交卡,直接用NFC刷,现在好像免卡费了,乘坐公交跟实体卡一样打折。另外还可以开通银联卡,不用预存金额,厦门现在的优惠是1分钱坐地铁。

网友:
苹果啊,卡片添加进去就好了。线圈摆摆盘更有极客风范。

网友:
会不会被司机赶下去??认为不是刷的公交卡

网友:
之前我也改过很多公交IC卡了    要想美观   用水滴钥匙扣的也行   和你的外观基本相同,你那个卡是ID卡,线圈匝数不对,频率不同,即便是接上也用不了,随便买淘宝上几毛钱或块把钱的IC卡就行,这IC卡开壳异常简单,可以基本无损,方法:用美工刀刀尖刺入IC卡中间塑料圈的边缘,一撬就开了,注意不是用刀尖插入缝隙撬开,这样会影响外观。
撬开后里面的线圈匝数少,虽然有胶粘,但是很好处理,还是美工刀刀尖翘这些胶,很简单就能撬起来,然后去掉原来的芯片焊接。公交卡这样操作很方便  ,你这个也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diy很漂亮哈哈,满分支持

网友:
我的改成了水滴卡.挂钥匙上,公交卡我都捡5张了,太容易掉了

网友:
华为PAY支付现在厦门免开卡费,而且月底前还是一分钱坐地铁。

网友:
华为手机直接刷

网友:
烙铁支架哪买的?

网友:
我手机下载福建出行助手APP,乐视手机有全功能NFC,在福州厦门都用过,都可以用,介绍说全国几十个大城市可以用,E通卡厦门特色,不能全省通用

网友:
好手艺,手机壳线圈部分加个卡通贴纸更协调

网友:
漆包线要是绕的更规则整齐一些就更完美了。

网友:
随便一张带芯片的银行卡就行

网友:
哇擦  这个可以啊  我要把小区门禁卡改到手机上  上次试过 因为 手机机身金属问题 刷不动门禁卡 原来是需要一个铁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