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常常看到有人把硬盘坏掉归结为电脑电源质量差

楼主(2020-01-09):
粗看还似乎有道理,但细想又觉得不对,硬盘的设计师肯定要考虑输入电源的参数,也不可能你输入什么电压就直接拉来用,硬盘电路板上起码要检测一下输入电压、纹波等参数是否达到要求才会给硬盘加电啊,不然不是坑自己硬盘吗?遇到输入电源参数不行,直接不工作就行了。同理,主板肯定也会对输入电源参数有检测,所以只要电脑正常运行,可以认为电源已经符合电脑配件的要求了吗?

网友:
你见过食物中毒的人么?

他们怎么不把食物送去有关部门检测一下,再不济带个狗先吃一下,狗没事了再吃饭。。。

网友:
抛开磁头本身寿命的问题和外界震动的问题,硬盘第三怕的肯定是电源这个是没错的。对于外置硬盘盒子这些来说更是这样。对台式机这种的来说电源本身的带载能力和波纹之类的还是很影响硬盘寿命的。硬盘启动瞬间的电流是很大的,1,2块硬盘的时候可能不明显,超过2块硬盘的话用差一点的电源就可能会带不动了,但是带不动不代表硬盘就不转了,很多时候就是硬盘反复初始化,这样时间长了磁头读写寿命肯定受影响,另外反复初始化也意味着磁头悬臂反复停靠,这样也增加了磁头擦到盘面的几率。所以一般来说外置盒子的电源一定要好,台式机的电源如果带的硬盘不多的话可以稍微次一点。

网友:
难道楼主没听说 红星闪闪放光彩 波纹不稳炸四方

网友:
不检测的,没这条件,逻辑上也不符合,顶多就是有两个降压小ic,受体积限制,大点的电容都没有。

网友:
楼主的硬盘、主板能够检测纹波?好高级哦~

网友A:
事实上,硬盘的电路设计师是在好电源供电去前提下去设计电路的,也考虑到纹波、电压、EMI干扰那些因素,也有设计类似的上限范围值。但用那种50包邮的还标称有500W的垃圾电源,连最基本要求,电压都随缘的那种,再带硬盘不坏才怪了。(关键是这种电源,参数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一下好一下差,硬盘自然也就莫名其妙的坏)
就好比手机,设计苹果、华为、三星手机的工程师考虑过用低功率或者高功率的电源适配器去充电会怎么,怎么设定保护策略,但没考虑过他们的手机用1块钱一条数据线的,2块钱一个山寨充电头会不会电死人,会不会把手机烧了。
除了电源,机箱硬盘架设计的不好也会造成机械硬盘损坏,比如下置硬盘位的机箱,没有设计好散热;支持快拆的那种 却固定的不牢固,共振大,都有可能造成问题。还有数据线也是一个锅,之前就遇到过SATA线没有屏蔽,线还是铜包铝的。用了一段时间后C7狂涨,刚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线干脆用不了,拆开才发现端疑

网友:
只能说楼主的见识少,如同井底之蛙。。

网友:
一般200左右的电源 接3-5个不会出问题

我自己是tt 530se 接了6个hdd  一个蓝光刻录
外带1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硬盘的电路设计师是在好电源供电去前提下去设计电路的,也考虑到纹波、电压、EMI干扰那些因素,也 ...

对啊,导致硬盘坏掉的原因很多,用50包邮垃圾电源的,会用好机箱和好数据线吗?最终还是无法确定是电源、机箱还是数据线的问题吧。除了电源其他配件全部一样的配置一起测试,统计一下才算有点说服力。
虽然高价配件整体上要比低价配件性能更高,但很多时候这个更高的性能其实只是满足心理需求,并非电脑稳定运行的前提,比如用了高档硅脂能比普通硅脂温度能低10度,普通硅脂已经能保证稳定运行,那么低10度对CPU来说区别大吗?
再比如这个电源,究竟什么价格的电源基本能不损坏硬盘,也没法定量吧。我看对普通人来说,最最普通的航嘉之类的就能满足需求吧,没必要非得买个顶级的才心里踏实。象这种没法定量判断的东西,常常会被奸商用来贩卖焦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导致硬盘坏掉的原因很多,用50包邮垃圾电源的,会用好机箱和好数据线吗?最终还是无法确定是电源、 ...

实用派和极致派是不同的,就好比显卡吧追求硬件最高的性能和稳定性,和图拉丁吧发挥出老旧硬件最性价比高一样,本来就是不同的派系,不能用其中一个派系的观点看待另一个观点。
关于心里安慰和价格,其实不然,还是拿硅脂比方吧,你有一块奔腾处理器,还有一块酷睿i9至尊,如果说10块钱和100块钱的硅脂在奔腾上没任何差别,还用100块钱的硅脂,那就叫心里安慰,纯粹浪费。但i9至尊这种高性能,还很贵的处理器,用10块钱的硅脂效果不行,就差那么几度,处理器动不动就撞温度墙,疯狂降频,那反而这10块钱的硅脂不实用了,没能把它的极致发挥出这几千块钱的水平。

另外电源不能说买个航嘉、振华的什么电源就稳定了,有最低标准的:全新电源价格在5毛钱一瓦,铜牌认证,电源额定输出功率,最少要高于配置高负载下总功耗的15-20%,因为考虑到以后升级、很多年后元器件老化增加的额外功耗。这几个要求其实都并不过分,也并不会多花钱。只有那些模组线、RGB什么的是非刚需,才是自己需要就买的那种。

至于是不是一定就是电源弄坏了硬盘,也说不准,但要论概率来说,电源和机箱原因比例占的更高。这两样往往是最容易去省钱买到便宜劣质的,很多人的电脑电源,连最基本了标准都达不到,因为这个原因弄坏硬盘的情况也就很多,机箱同样也是如此。线的问题反而占比少些,一般装机都是用主板送的线,这种倒是没问题。但也有少数的人也有像我这种用了来历不明的线遭殃的。具体问题来源慢慢去排除就可以确定。

网友:
曾经硬盘供电反接的飘过,5伏和12伏搞反了,当时就冒烟炸鸡了

网友:
电源是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经历过就会知道了

网友:
楼主,你用同一个硬盘用不同的电源MHDD全盘扫描你就晓得电源好不好了;
我就试过,扫硬盘当不到电源,用一个山寨电源接起扫,ST的盘,好多绿块。后来换了一个航嘉磐石服务器电源来扫,全盘几个绿块,速度100+.
按楼主的思路,电源随便应付一下就是了,反正就12V 5V 3.3V,反正硬盘会检测

网友:
粗看还似乎有道理,但细想又觉得不对,硬盘的设计师肯定要考虑输入电源的参数,也不可能你输入什么电压就直接拉来用,硬盘电路板上起码要检测一下输入电压、纹波等参数是否达到要求才会给硬盘加电啊,不然不是坑自己硬盘吗?

设计师一定不会想到在CHINA还有作坊电源

网友:
所有电子设备,供电电源都是重中之重

网友:
别人卖菜还要包送炒菜配方了配料?硬盘厂家只是定义了一个稳定电压下面工作,然后你这推锅硬盘厂家,是否硬盘厂家还和主机电源配套卖才是保障。市面上的缩水电源大家都心里有数,然后你把这锅推到硬盘厂家身上也是牛了。一个好的电源最起码对于电脑硬件的稳定是一个保障。不说电子方面,就算是电器方面超负荷的工作(低压)或者是超高压的运行,电器设备都一样会坏的快,那按照你的理论,电器厂家是否要帮你把家里的电路装修都配送出售。

网友:
电子设备,供电电源都是重中之重

网友:
反正坏过那么多个硬盘,我现在三个监控盘,都是低转速的,从2000-2012年已经报废了接近10个7200转的盘。硬盘转速高对稳定性要求就更高,波动的问题就越大。另外电源稳定性,还有硬盘摆放的位置等等都是有影响。现在这三个盘到现在全绿,最长的已经经历了5年时间了。数据线质量问题这个也试过一个,不过更换了以后没有再增加阀值。。其实灰尘和湿度也影响硬盘寿命。我公司有一个硬盘就是因为湿度高灰尘高,硬盘的触点氧化,当时不清楚状况,硬盘出问题了,由于数据原因没拿去保修,拆开主板看了一下,主板跟硬盘连接的触点处出现了电蚀的状况,旁边的位置直接出现氧化黑点。。。这个就是湿度和灰尘造成的问题

网友:
给不少不懂的人装过系统,山寨电源用到电脑淘汰都没问题,但却经常看到网友的品牌电源经常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