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无刷的除了寿命长还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0-01-09):
无刷的除了寿命长还有什么好处? 用的不多的电动工具,无刷和有刷区别大吗?

网友:
在零件,附件,电池容量一样的情况下,无刷设备运行时间更长,也就是可以干更多的活。

网友:
无刷的除了耐用还省电

网友:
无刷普遍显气派 工具中的奥迪A6L 红旗h5

网友A:
无刷的感觉都挺丑的

网友:
重量轻,尺寸小,更省电,实际用起来会觉得比有刷好用多了,主要是心理作用……

网友:
只要质量好 电动工具寿命都长 无刷的好在不用换碳刷 维护周期长而不是寿命长 还有就是比有刷的省电 扭矩一般也大一些

网友:
总结以上有点就是:扭力大,身材小,颜值高,寿命长,维护简单。这么多优点还不够吗?

网友B:
经常低速使用,有刷比无刷好用。有感无刷低速和有刷差不多,稍微差一点,无感无刷也就是山寨无刷,不如大厂有刷(米沃奇,得伟,牧田)。就没有低速性能。

网友:
其实,主要是心理作用……

网友:
有刷机只要碳刷含铜高的都很耐用.  山上的泡沫刷除外.

无刷的理论上很耐用, 前题是主控不出问题. 出了问题维修成本高.

网友:
同级对比更省电,省空间,少了碳刷减少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低速使用,有刷比无刷好用。有感无刷低速和有刷差不多,稍微差一点,无感无刷也就是山寨无刷,不如大厂 ...

良明RYOBI算大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良明RYOBI算大厂吗?

良明、百得都算国外低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的感觉都挺丑的

你可能是说无刷机器都比较短,那是因为都用的是短粗的外转子无刷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良明RYOBI算大厂吗?

虾牌和龙韵也是大厂

网友:
无刷最起码也要有感无刷,无感无刷不如买同价位有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低速使用,有刷比无刷好用。有感无刷低速和有刷差不多,稍微差一点,无感无刷也就是山寨无刷,不如大厂 ...

那现在的无刷电动扳手到底是买有感的还是无感的好啊?我看东城新出的扳手都是无霍尔元件的了。按理说有感的启动和低速时扭力应该要比无感的强一些吧。不知道应该买那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虾牌和龙韵也是大厂

看销量那也确实不小。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