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人体感应灯

楼主(2020-01-09):
来看看淘宝上的人体感应小夜灯

1.主要成本在外壳
2.最大功率应该在0.6W左右
3.亮度随电池电压变化而变化
4.方向可调节,不错的点子。不过对于PIR双目传感器,很多用户应该不会放在最佳感应位置。
5.待机电流30微安左右
6.电池容量待测
7.电池电压低于2.75左右,报警提醒,然后关机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A(2020-03-04):
是那种可以调节角度的吧?我觉得有点小贵没买,看点路做工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可以调节角度的吧?我觉得有点小贵没买,看点路做工还挺好的!

是的,可以调节角度,放置方向不对好的话,会影响灵敏度,这个电池标称有点…….

网友(2021-04-09):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调节角度,放置方向不对好的话,会影响灵敏度,这个电池标称有点……. ...

可以看到芯片是什么的吗
型号

网友(2022-03-24):
是什么主控?

网友:
我在两个卫生间预留给智能马桶的插座位直接装成86型的感应地灯,晚上进厕所嘘嘘就不需要开灯晃眼了。

网友:
请问多少钱一个?有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