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USB游戏手柄,骗M币用的

楼主(2020-01-10):
我来了,我又来了,我又来骗M币了

看到rose老大@snowrose2000 把她的游戏手柄修理好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149&extra=&page=1,想到我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手柄,拿出来也收拾收拾吧

每次玩的时候都是要使用很大的力量按,真的很不爽

好像这种东西的问题都差不多,用时间久了或者放置一段时间以后 ,按键都会不灵敏

手柄还是若干年前买的了
上面写的明白,这个是USB的
一堆按键,还有两个摇杆

手柄前方还有四个按键,方便在游戏的时候操作

背面有123456个螺丝

看的清楚是哪年的不?

拿出前几天换到的神器

取出同样差不多的铜胶带
当年电视遥控器有这个毛病的时候,都是拆开后,用铅笔把黑头涂啊涂的,然后就又好使了
现在有这东西了,就不用铅笔了

我有打孔器,不用再去自已作了
但是这个打孔器有点大,比导电黑头要大一些,不过没关系,这东西又不是什么精密玩意

同样准备的还有剪刀,镊子等

拆之,1234一共四个小板加两个震动电机
但不知道为什么两个电机的甩块儿不一样

三个小柱固定着电线,省得拉动时候把焊点弄掉造成失灵

放置在前端的两个小板,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揣手的四个按键

电路板板取出来,圆圆的真好看
上面每个开关都附加有焊盘,可以很方便的焊接导致以改造成台式操作或者你想要的样子

这是摇杆使用的,四个方向和下压操作

没有无水乙醇,用95酒精清理清理触点

同样清理一下这个小黑头省得这上面有油渍粘的不结实

打孔器拆出一堆小片片,不用铅笔涂了

用镊子小心的粘上,亮亮的很好看

装机前再最后看一眼

开造

感谢您的浏览,您的浏览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网友A:
也是看到那个帖子有的灵感刚好手头上也有同款铜箔,改天有时间修修遥控器。

网友B:
ps手柄家里应该还有一箱不知压在哪里,以前朋友干电玩店的,你这个不是原装,按键是硅胶直接用铜胶带贴不结实,必须用硅胶专用胶才能粘牢,最起码用点70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s手柄家里应该还有一箱不知压在哪里,以前朋友干电玩店的,你这个不是原装,按键是硅胶直接用铜胶带贴不结 ...

ps手柄好像要转接器还能转变usb吧
好像ps2手柄才可以

网友D:
这个修法可以的,我原来 就这么修的 没铜带导电笔也行

网友:
这个方法好

楼主(2020-03-11):
引用 网友B:
ps手柄家里应该还有一箱不知压在哪里,以前朋友干电玩店的,你这个不是原装,按键是硅胶直接用铜胶带贴不结 ...

我这本来就不是什么play station手柄啊,更没有是否原装一说啦

楼主:
是呢,看那位前辈这么搞的挺好就也照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修法可以的,我原来 就这么修的 没铜带导电笔也行

没有导电笔,手头有这种能够导电的胶带,说是铜箔但是不是真的铜箔也不用去纠结了,挺好用的,比用铅笔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看到那个帖子有的灵感刚好手头上也有同款铜箔,改天有时间修修遥控器。 ...

楼下一位前辈提到这种胶要用硅胶专用胶粘的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手柄好像要转接器还能转变usb吧
好像ps2手柄才可以

那种手柄是不是更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手柄家里应该还有一箱不知压在哪里,以前朋友干电玩店的,你这个不是原装,按键是硅胶直接用铜胶带贴不结 ...

手头只有这种导电胶带,能用就完了,感觉确实不怎么爱粘的,不过这种东西能用就得了

网友E:
铜箔胶带没用过,锡箔胶带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手柄好像要转接器还能转变usb吧
好像ps2手柄才可以

是的~

网友F:
为什么两个电机的甩块儿不一样?!甩丢了呗

网友:
这种老式的,放WIN10都不兼容了,最好的办法就是XBOX ONE手柄,完美了

网友:
一看帖子发现 我还一对手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两个电机的甩块儿不一样?!甩丢了呗

他本来就那样的,非对称设计,可以模拟出不同震动效果

网友:
还玩极品飞车9呢,我觉得还是14好玩,前阵子在家没事再一次通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箔胶带没用过,锡箔胶带粘过

是铝箔吗?锡箔太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