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暴力拆解医用高频电刀线

楼主(2020-01-10):
关于高频电刀的简要介绍:
高频电刀是现代外科手术常见的三类器械,在普通手术和内镜手术中广泛应用,它通过有效电极尖端产生的高频高压电流与机体接触时对组织进行加热,实现对机体组织的分离和凝固,以实现切割和止血的目的。当高频电流通过人体组织时由于每一振荡的电脉冲时间极短,离子很少发生迁移,仅仅是在富有粘滞性的体液振动,因摩擦产生大量热量。高频电刀正是利用高频电流对机体组织的热效应实现的,高频电流频率一般是0.3~5MHz。

电刀线整体外观:

刀柄外观,看着充满科技感,酷似某种探测器:

刀柄上面有两个按钮,黄色按钮是电切,用于切开机体组织,蓝色按钮是电凝,用于对组织止血:

刀柄上写有“延陵”字样,延陵不是古代的地名吗?

刀头部分,能看到使用过的痕迹:

电刀线上还能看到标记,耐压300V,标有生产厂商“延陵电子”,百度了一下还真有这个厂商,主要生产微波天线等:

连接插头,三个香蕉头,每个香蕉头有4个弹片,确保其与机器连接可靠:

香蕉头与外壳有缝隙,做工比较马虎:

暴力拆解插头部分,里面没有任何电子元件,电缆的三条导线是直接焊接上去的:

焊点也很普通:

暴力拆解刀柄,塑料壳连接很紧密,费了不小劲才成功拆解:

里面有一块小PCB,同样没有任何元器件:

有一段铜片连接刀头:

板子取下来,看到两个锅仔片,线缆的一芯作为公共线,分别与其余两芯通过两个锅仔片按钮对接,同时连接刀头。大家看明白了吧!就这么简单!

按钮位置还有2个硅胶垫增加手感,考虑到了医生的操作体验:

去掉硅胶垫看到2个按钮是直接固定在壳子上的,这种设计可以有效避免因卡键造成操作失控:

拆下来的电刀线可以拿来当音频线用。最后祝大家2020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别在自己身上用到这玩意儿。

拆解完成,感谢阅帖!更多精彩拆机帖敬请期待!

网友A:
这做工,看着好像很山寨的样子

网友:
这个是一次性的可靠能用就行,再者国产电刀主机做工也是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看着好像很山寨的样子

一次性用的东西,做工好了不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性用的东西,做工好了不值得

值不值得不知道,价格一般100到300……

网友:
医用的做工也这么粗糙

网友:
做工真是不咋地

网友:
刚想吐槽,看到一次性的就明白了。

网友:
高频手术刀片1万1片使用费

网友(2020-02-19):
一次性的,国产的做工就不错了,医院一个病人一只一次收好几千。

网友:
以前手术割痔疮,不知道是不是用的这种玩艺?叫什么什么高频什么刀,发票上写1800元。日

网友:
原理超出想象力

网友(2022-11-02):
原来高科技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只是一个刀头,高科技在主机上,我们以前做过类似。

网友:
这做工?啊,一次性的,那行吧!!凑合

网友:
也没有拆开高频电刀线啊

网友:
那根线缆品质怎样?

网友:
刀是一次性的,可这一次性使用费可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