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种排线插座怎么焊接?

楼主(2020-01-10):
带塑料的,热风枪是不用想了,烙铁上去塑料非常容易化。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20-1-17 12:19):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用贴片挡住再焊

网友:
还不是用尖烙铁拖焊,只要焊锡质量好,焊的速度快,是不会影响到塑料的

网友A:
锡箔纸包着塑料,然后焊盘上面加点锡浆,插座放上,风枪伺候。烙铁的话直接焊接,尽量不要碰到塑料。有时间不急可以用烙铁一个一个脚慢慢焊

网友B:
速度要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要快点

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箔纸包着塑料,然后焊盘上面加点锡浆,插座放上,风枪伺候。烙铁的话直接焊接,尽量不要碰到塑料。有时间 ...

细排焊点我都是用小刀头拖焊。有时用小马蹄一个焊一个焊总是吃锡太多连到旁边的脚,是不是锡丝太粗了?是0.8的

网友:
其实技巧占很大一部分,如果实在连不会就买点低温焊锡。

网友:
热风枪。多练就成,这个都不能,那苹果的座子就更别想了。

网友:
这个建议用烙铁拖焊,刀头或者马蹄头都可以,焊锡丝得用低温的,一般是有铅焊锡丝,有助焊剂就用上,没有助焊剂就上松香,几秒钟搞定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买的插座的品质,能过回流焊的正常焊接就好,不是太慢烫不坏的。
那种很差的一烫就溶的就温度稍高焊锡好一点,动作尽可能快。其实这也需要一个熟练的过程。

楼主:
拖焊不像单点焊,拖焊的温度要比单点焊的高一些才顺畅,否则很容易连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拖焊不像单点焊,拖焊的温度要比单点焊的高一些才顺畅,否则很容易连锡

连锡不怕,抹点助焊剂,再焊一下就分开了

网友:
塑料座有没有卡到主板上?  把贴片电阻/电容先拆掉,,然后上点焊油,堆锡托焊,应该就下来了

网友:
把插头插上再焊

网友:
你问话这功夫我都拆下来了……

网友:
刀头烙铁 沾点松香放点焊锡一下就掉啊

网友(2021-05-14):
那个塑料片是可以拔下来的   楼主试试

网友:
淘宝视频里有一种方法是用锡浆抹焊盘,然后用风枪吹板子,一定要吹板子,不过我没试过。这个我自己觉得用拖焊绝对没问题。

网友:
用拖焊绝对没问题,平时找费板多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