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论坛推荐的万爱取暖器(WAQ-TJX11A)

楼主(2020-01-10):
有点不好拆,缝隙比较小。
买了最小的那款,放办公桌下很合适,开一档就够了。

耐高温的内部连接线

二根加热棒和铝制的散热片
铁皮厚度还不错,有一定的强度
这个开关是放翻到的

网友A:
防倒开关功率不晓得是否足够,有些取暖器就是这个开关容易烧掉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倒开关功率不晓得是否足够,有些取暖器就是这个开关容易烧掉

16A的开关,应该还可以,毕竟不经常动作。

网友:
这货太费电了。

网友B:
感觉这个地方200W就够

网友:
750瓦很经济的功率不知知暖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地方200W就够

所以开一档就够了啊,二个开关,各控制一根加热管,350w。

网友:
这属于大功率了,办公室一般都是禁用的,

网友:
好大一颗钢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