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开卡成功后,插拔就恢复原样

楼主(2020-01-10):
用Q0815A的工具开的,开卡成功,但是插拔后就恢复到开卡前的状态,请问是不是硬件方面有损坏?
wechat_upload15786210815e17d899114e9
wechat_upload15786213965e17d9d4e58d4

网友A:
58xt能用58H的开卡软件吗?你确定用这个版本能开成功?

网友B:
找58XT Q0601用这个版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能用58H的开卡软件吗?你确定用这个版本能开成功?

显示是成功了,就是绿色圆圈是有了!我当初想开一个2254G的m.2听说2258可以就把2258的全都下在一起了!按照楼下的指点已经开卡成功了,谢谢大佬指点!还想请问下这个卡开出来速度只有34.9MB是不是已经不行了?还是有什么设置我没有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58XT Q0601用这个版本开

谢谢大佬指点!你们这些大佬真是太牛了我弄了几天都不行,你说的这个版本我也下着但是就是开不了。今天看到你说的试一下不知怎么的就开好了。。。。。。你们真的太神了!还想请问下这个卡开出来速度只有34.9MB是不是已经不行了?还是有什么设置我没有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你们这些大佬真是太牛了我弄了几天都不行,你说的这个版本我也下着但是就是开不了。今天看 ...

那估计颗粒炸了

网友:
颗粒是不是漏电了

楼主:
没炸。。。。我接2.0口上了!换个口430

网友:
正常,16nm的海力士tlc黑片,缓外只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