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推拉电磁铁怎么改大力??

楼主(2020-01-10):
这种电磁铁,貌似力都不是很大
有办法做大力的吗,有个20kg左右行程2cm就行
这种中间的推杆是铁的还是袋磁性的??

中间的杆上套上这种磁铁能不能加大出力???

网友:
比较异想天开了,要那么大的力,换线圈?如果空间没有限制,可以按输出力重新购置

网友:
20KG的拉力,你需要卷扬机的电磁刹车装置。

网友:
不如搞个60同步电机,10转的话力矩有20公斤以上,就是要正反转控制复杂一点

网友:
拿10个并联,同时通电,1个最大5公斤推力,10个50公斤没问题,更别说20公斤了

网友:
要吗换大功率的,要吗就用机构加力!方便的话可以用气压推杆。

网友:
中间就一铁杆    我买过几百个电磁铁  用来做键盘敲击用   想用这个来实现大力出奇迹是不行的,除非是大体积电磁铁看看行不行   或者通过电机加减速来实现大力  不贵速度下降了

网友:
直接买个舵机多简单…

网友:
这种电磁铁的推力取决于弹簧的弹力,拉力取决于线圈和电压,如果只想加大拉力的话,可以把线圈的电压做两段式控制,启动时使用高电压,吸合后切换到低电压,像LZ那种,先使用24V电压让电磁铁吸合住,然后切换到12V电压保持吸合,切换时间一般在半秒到一秒,很多机械设备上的电磁铁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首先电磁铁的衔铁不能用磁铁(磁铁怎么释放呢),其次,这么大的吸力普通结构是不行的,除了考虑增大线圈线径、增大电流外,可以考虑在吸合时形成闭合磁路,这样吸力会明显提高。

网友:
20kg能不能把框架撞变形?

增加线圈线径增大供电电流,有可能达到要求

网友A:
换个思路!汽车的落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汽车的落锁电机!

力不够只有3kg左右

网友:
你可以考虑涡轮蜗杆机构的 就是速度慢 力大无比

网友:
我看20Kg重物用【杠杆原理】可行!

网友:
洗衣机电磁铁额定50N,假货宝上看看

网友:
2cm弄个蜗杆减速不就得了。如果对动作时间有要求但对频率没要求,可以考虑气动。

网友:
买音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