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LED指示灯有必要如此复杂吗----拆看金宏JHK16-110GL

楼主(2020-01-10):
     在一维修论坛兑换的,一直以为是带指示灯的开关还能有点用处,拆看结果就是一个LED指示灯,有必要如此复杂吗?

LED发光二极管

焊装的

绿色的LED发光二极管

完整的指示灯

3V供电可点亮

12V供电

3V供电情况

12V供电亮度

16MM金宏LED指示灯圆形 jhk16-110l
带UL认证
●16MM安装直径
●LED显示超高亮冷光源灯
●触点是银镀金
●保护等级lP65
●CE认证、UL认证、CSA认证、CCC认证

网友:
有必要啊,当然有必要,指示灯不仅仅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工控设备上用的,电气安全和显示效果必须有保证

网友:
这指示灯做工好啊,亮起来也好看,应该是些大号工业设备上用的吧

网友:
我拆坏过坏过一个。

网友:
不是要做这么复杂,工业配件都是模块化的,替换方便。同样对于生产厂家来说,设计成一个系列可以共用生产线设备,有利于推动自动化生产,这样才能提高品质并且降低成本。

网友:
一堆认证也值钱

网友:
有些工业标准的设计也值钱,可能是强度和各种颜色更换等。

网友:
什么叫有必要这么复杂?
本来就该做成这样才算合格品

网友:
工业的东西要求也多,温度,耐酸碱,防爆,防水,可靠性等等很多

网友:
说白了因为量不是很大(相对于民用产品),红灯绿灯黄灯,带开关不带开关,带自锁不带自锁,24V还是220V,方的还是圆的,大部分结构都是通用的,所以把通用的分来,能少开一套模具,能少一条组装线,能灵活的变化出新的产品,对于企业来是才是真正的节约成本,至于多那点结构的成本对于它本身的价格并不明显,还显得产品高大上,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不排除有些是规范规定必须要设计成的结构

网友:
主要还是可靠性要求高的原因,复杂设计才能保证

网友:
估计是和按钮带指示灯那种部分零件通用,所以没必要再开模具

网友:
看到第一只,我只是流口水。看到后面的一大盒,我终于知道当年老猫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