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台电脑上,同时上局域网和互联网

楼主(2020-01-10):
局域网使用网线,互联网使用无线网卡,

网友:
你本来就在局域网内
电脑若是通过路由连接至互联网,同一路由下的电脑都在小局域网内

网友:
这个题目看上去怪怪的。

网友: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他可能网络要连局域网的打印机什么的,但是路由器没有外网,他是用4G网卡上网的

网友:
双网卡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吧。

楼主:
谢谢,老师帮助

楼主:
我的电脑 在局域网和互联网之间使用时,要经常关闭一个网卡,然后打开一个网卡 才行,比较麻烦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实现,利用网关,具体百度度娘。

网友:
其实就是路由表的问题,设置一次静态路由就可以。
如果访问互联网是拨号模式,那就做个批处理文件,每次重新拨号后,双击下批处理文件(内容大致就是将0.0.0.0的网关指向互联网卡;局域网192.168.xx.xx的网关指向局域网卡【假设局域网段是192.168.xx.xx】)即可。不用禁用任何网卡。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的啊,直接接上就行了

网友:
我倒是奇怪为什么不可以?10几年前我的下载机这么用了的,双网卡,一个网卡直接拨号上网,一个连路由器局域网访问,为什么这么用呢?那时候路由器还不能多拨,所以就让下载机独立拨号,不占其他电脑带宽

网友:
2个网卡,内网用固定IP 关闭网关。外网自动获取IP

网友A:
用这个命令 route add 192.xx.x.0 mask 255.255.255.0 192.xxx.xxx.xxx
前面你要访问的IP段,后面网关 这段话告诉电脑怎么访问

网友:
不能上网的网卡设置固定ip但不要设置网关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老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命令 route add 192.xx.x.0 mask 255.255.255.0 192.xxx.xxx.xxx
前面你要访问的IP段,后面网关 这段 ...

老师,这个怎么设置,谢谢给我详细一点

楼主:
这个设置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楼主:
主要删除程序有一定难度

网友:
简单,
局域网的网卡里手动设置ip地址,和掩码。
把网关地址留空不写。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