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柯达I2600馈纸式扫描仪故障求助

楼主(2020-01-10):
手上有一台柯达I2600馈纸式扫描仪,长期为扫描卡片一类纸质图片,电脑为WIN7 64 连接自带软件SVT Diagnostics或者ACD经常连不上,提示重新拔插数据线或者重启电脑,内部照明LED灯常亮,很难联机,偶尔扫描出来图片会有条状纹,开机也比较慢,求助是哪里出了问题,需要更换哪部分零件,如果主板问题求购一块!!!

网友A:
电脑系统问题,好多扫描仪驱动的兼容性都很差。。。。。。。。至于条纹,如果是固定的话,就是扫描仪上面的标准白有问题了。脏了

网友:
建议换台电脑试试,先定位一下故障点,看看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之后再确定怎么往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系统问题,好多扫描仪驱动的兼容性都很差。。。。。。。。至于条纹,如果是固定的话,就是扫描仪上面的 ...

专门弄了一台XP的电脑,重新装的系统和配套扫描软件,硬盘都是全新的,还是老问题,点击软件扫描,扫描仪照明灯就一直亮着,扫描程序就无响应了!